T焊的煩惱~

楼主(2006-08-04):
錫老是不愛化~
~~~~~~~~~~~

网友:
下点“焊錫膏”或“松香”,用大瓦数的电烙铁。

楼主:
懷疑是電烙鐵不夠熱~不過80W也不小了

网友:
80W的电烙铁足够了,偶用60W就够!
你那边是不是电压不够啊???

网友:
T焊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其中的一节电池坏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取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懷疑是電烙鐵不夠熱~不過80W也不小了

我也這樣懷疑...我也用80W很好焊阿....

网友:
60瓦陶瓷芯的足够了  我经常焊

楼主:
不會是我那把烙鐵真的坏了吧~下回把烙鐵頭換到另一個上面試試~電壓可能也有關係~那次在領隊那裏可以化開一節~要是兩節都接上就花不開了~昨晚在家焊的時候一節都化不開~

网友:
请解释解释虾米叫T焊

网友:
我现在也是用60W的,关键是烙铁头的热容量要够。
千万不要用焊锡膏,时间长了会锈。
用好点的焊锡丝,里面的松香就够了

楼主:
您指的熱容量是怎麽囘事?是指兩頭能聚集的熱量麽?

网友A:
也就是烙铁头的体积,体积大点在焊的时候存储的热量比较多,焊的时候温度降的就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烙铁头的体积,体积大点在焊的时候存储的热量比较多,焊的时候温度降的就慢

我觉得是接触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烙铁头的体积,体积大点在焊的时候存储的热量比较多,焊的时候温度降的就慢

噢了~多謝您~我去想想~升級烙鐵頭計劃開始..........

网友B:
还是没有人解释么………………

楼主:
不知道怎麽解釋給你~就是把電池正負極直接焊上的方式叫T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人解释么………………

就是为了让电池组的内阻减小,能大电流放电,把电池的正负极直接焊在一起的方法。因为烙铁头的形状像字母T,所以叫T焊。
不知道这样的解释你满意吗?

网友:
忘了是谁的图片了,,借用一下。以前保存的22张T焊的过程。
这就是T焊

楼主:
对了~我把烙铁头弄短试试

网友:
哇,谢谢几位耐心讲解。
可是如果焊锂电小心爆炸啊

楼主:
锂电不能这么焊吧~

网友C:
要放助焊剂的~
是一种象酸液的一种物体~里电表面多是镀镉处理~必须有助焊剂~才好焊接的~

网友B:
用热风枪吹吧,哈哈

楼主:
goot有一种酸性助焊剂~那个腐蚀太强~不适合电池什么的东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