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直有双翼,距离不到1cm有问题吗?

楼主(2006-08-04):
我的电直有双翼,距离不到1cm有问题吗?对飞行影响大吗?
我的是小神蜓4#,用手拿着起落架,把油门推到最大,机身有些抖动,这是问题吗?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小神蜓4#,小飞机有1cm的双翼该是要调好的,影响会好大。有双翼飞机就肯定会振动的

网友B:
可以说比较严重,一定要调

楼主:
怎么调呀?
按照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40107a.htm
的方法能行吗?

网友C:
拿在手里把油门推倒底看双桨这种方法不准确。因为这种电直机身和大桨刚性差,油门在最大必然引起抖动。正确方法是悬停时看脚架,如双桨平衡脚架会纹丝不抖。另外大桨不能上太紧。

楼主:
谢谢,我还没有飞起来,不好意思,正在努力练习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