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关于22#的问题!请给我解答下好吗?

楼主(2006-08-04):
我22#E的设备坏了!

我想保留它的机体和尾电机,但想将机上的主电机,接收机,陀机都换了!我想问的是如果换,要不要换回华科的牌子?其它牌子行不行?兼容吗?  换了接收机需不需要换遥控器?

如果是陀机,华科哪个陀机好?大概多少钱?谢啦!
前提是能装在22#E上的

网友:
要3个挥盛9g 或者esky 8g
陀螺仪要个便宜的可以
接收机 和发射机是要全部 一起换的 这个比较麻烦便宜的 找个2手FF6 接收机就要原装的 FF6大接收机吧
不过看来不大现实,,没人教你光设置这堆东西够你学半年了

楼主:
我的机子没有陀螺仪哦!22#E丧失尾电机的!

死了!接收机不知道有没有坏!
那坏了岂不是连遥控都要换了??     不用吧?
如果我买过一个接收机,插上华科尔原装的晶体,和原来遥控器上的晶体一致就行了吧??

希望能解答!谢谢!

楼主:
22#E要配什么电机啊??

网友:
370的电机就可以啦,,
你仔细看一下接收机,看能不能动,灯啊,舵机了什么的动不动得了,把问题说清楚,

楼主:
370电机多少米?
挥盛9G和ESKY8G分别所少米?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那天刚充完电,就想试下机(次此试机之前的一次操作完全良好),但飞机个遥控器上的电都接通后!接收机上的指示灯是正常工作的,先是快闪,再是长亮.和出问题前一样.但我推下油门,旋翼没有动,之前推到这个位置都旋起来了!
我收了油门,然后右手打左右陀,发现控制左右摇臂的右陀机不动!而左陀机就想抽筋似的缓慢上下挪着.跟着我打下左手的上下陀,前面的陀机一样是慢慢的挪动~!在打陀的同时接收机发出吱吱的声音@!
电池是有的!不知道是不是陀机坏!接收机应该没问题吧??

请高手分析下吧!~

网友:
嘿,我也是新手,这个也不好说,,,,
不过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机,要是你在深圳,咱们到是可以把二台机放在一起,相信可以找到原因,
上次我去电子世界,问那卖电机的370的才4元,,,,呵,就是怕可能不行,到时候可以问他们有没合适的,

楼主:
也没什么好说了!
这东西不行就是要换了!
没办法
哎!这个爱好有点烧钱啊

网友:
是呀,烧钱,要不就烧时间,

楼主:
我到时候在22#上换的零件

陀机打算换挥盛9g

接收机一个!(介绍一个,谢啦)

还有主齿一个!(请问主齿换的话要不要根据主电机或尾电机的转速来配合齿数?

电机,大家有什么好建议,碳刷的!请问碳刷比较上等一些的,耐用一点的是什么牌子,大概几钱?

谢谢啦!给我建议一下!!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答下我好么??

求救啦!!

网友:
那你原来的舵机呢?
可否卖给我?

楼主:
我的陀机都好像坏了你也要啊?

你没看到我说我的陀机出现了什么问题么?动不了了!

如果你要可以卖给你!你是哪的?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万能表,要是有的话就
1、把所有的舵机全在接收机上拔出来(记好拔的位置、方向)。
2、接好电池
4、量一下接收机连接舵机的电压有没有达到5V,
5、若不能达到5V,那就是接收机里的稳压坏了。

你的接收机是35MHz频段的,而且是五合一的(含接收机、混控、主电机调速、陀螺仪、尾电机调速),除非换回华XX相同型号的,否则可能真的要连发射机一起换了,而且你的发射机最好能混控,否则除了要接收机外还要加混控一个、调速器两个、陀螺仪一个,好大的工程,可能会比22#E的机子还贵,不划算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时候在22#上换的零件

陀机打算换挥盛9g

接收机一个!(介绍一个,谢啦)

还有主齿一个!(请问主齿换的话要不要根据主电机或尾电机的转速来配合齿数?

电机,大家有什么好建议,碳刷的!请问 ...

我的是22#E的,

1.22#E的好像只有5克的才装得上,9克的大了,

2.如果用原来的一样的电机和小齿,主齿就用原来的呀,

电机现在还了解得少,
我的原370坏了,自己修好还很好用,就是太热了,到时打算做个水冷的东东看看,

楼主:
打算卖了我的机机
不知道谁要!

网友:
现在穷啊,,,我,..
不过你的机机是坏的,可能不太好卖......不如留着以后成高手了自己再来搞搞看吧,也许还会好玩的,

楼主:
希望能卖出去
看谁要散的零件
到时候不知道黑鹰用的上不

到时候黑鹰是四通的

网友:
22#的东西说老实话 没有一定动手能力还真玩不了
我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一直在调试震动,越调越大,,气的想把这个东西扔了(真是弄得一点自信心都没有了)
终于 最后发现了是 尾桨没上紧,不平衡引起的.那个震动大啊,,电机的引线和尾撑都被它震断.

楼主:
我不是个有耐心的人
希望我将来的黑鹰能练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