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偏左问题

楼主(2006-08-05):
大家好,我是航模初学者,身边又是没人指导,很是苦恼,我的3通电滑翔机刚起飞总是偏左,紧接着掉高度摔机,不知道是哪些原因引成的?

网友A:
有几个可能,主翼安装不平衡.左高右低,方向舵舵面不平,往左靠了。还有就是拉力线靠左了,试试无动力滑翔看看,如果不偏得话就拉力线问题。如果故障依旧就试前面两个可能打了。还有就是不排除你试飞有侧风。。

楼主:
谢谢你

谢谢你,少将,我先调整看看,不行还得多请教你哦,呵呵

楼主:
拉力线的问题

拉力线指的是什么?怎么调整拉力线?

网友:
重量不平均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可能,主翼安装不平衡.左高右低,方向舵舵面不平,往左靠了。还有就是拉力线靠左了,试试无动力滑翔看看,如果不偏得话就拉力线问题。如果故障依旧就试前面两个可能打了。还有就是不排除你试飞有侧风。。

搭着受教了。。。。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少将,我先调整看看,不行还得多请教你哦,呵呵

我也是菜鸟而已。不过我以前飞电滑也很常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