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450的金属尾桨夹轴承如何拆???

楼主(2006-08-05):
例行检查发现,尾桨夹转动有些干涩,加油润滑后无效果。一共是2颗 MR52ZZ 和 MR62ZZ 谢谢

网友A:
把桨夹加热,让里面的厌氧胶受热变软就可以取出轴承了。

楼主:
谢楼上回复,我的意思是加热后如何取出轴承?看结构图好象是桨夹两侧各一颗轴承,先从那边拆??那位朋友拆过,请讲一下,谢谢。

网友A:
把固定轴承的螺丝拧下来后把轴承从桨夹里顶出来,再不行就加热后再顶出来。从那边拆起都是一样的,反正两边都有螺丝固定轴承!

楼主:
顶出来??尾桨夹看结构图好象是不能顶啊??不敢硬来。

楼主:
没人换过尾桨夹轴承吗?

网友B:
尾桨夹每侧有两颗轴承,我拆的顺序是,先顶出外测的小一些的轴承,注意两颗轴承中间有一个小垫片,然后内侧的大一些的轴承就很容易出来了,如果不行,就稍微加热一下,让胶溶化,尾巴干色有可能是轴承损坏,也有可能是两颗螺丝摔机的时候弯了!

网友C:
放在煤气上烤到冒烟,轻轻推一下轴承就会脱落了。

楼主:
谢谢几位,回头试一下。金属件开水里煮一下螺纹胶能融化否???谢谢。

网友D:
用开水煮不行,温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