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来了电调原始有效降温小方法(弱智有效)

楼主(2006-08-05):
把有金属片的那面切开后可以降温,如果有条件还可以加个小风扇。

网友A:
效果应该不是很明显。散热效果是跟面积的关系更密切。还是把螺距调正确后,效率高了,电流小了,才是办法。
当然也可以换一个电流容量大一点的电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