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6-08-05):
提示:

网友A:
什么电直,主马达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如果控里的油门可变电位器接触不太好就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前几天我的左右方向的舵机总是感觉反应有点慢..检查后``原因就是控里的电位器接触不太好照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