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我刚DIY的平衡充

楼主(2006-08-05):
用两个DC
充电器
组成7.4V平衡充,
输入电压100-240
输出电压4.2V
输出电流600mA
我用它来冲我自己DIY的7.4V 3720mA
电池
组,用了6个多小时才充满,充满后红灯转绿灯把电池拆下测量两端电压是4.2V,不错!!!就是充电时间长了一点!

网友A:
这是什么牌子的充电器阿

网友B:
這才是頂级充电器
這才是頂级充电器 有智慧型

网友C:
陆虎大大请阅!
请问你,只是简单的把充电器与电池连起来吗?还是电路版上还有其它的元件?充电器上你后加的两个绿色的发光二极管指的是“充满后红灯转绿灯把电池拆...”中的绿灯么?充电器可不可以用两个万能充电器呀?能不能发一个简单的电路图给我,最好能把连电池的线也麻烦你画好(我不太懂平衡充),我的电池是3并两串.单体是600MA.
hhong4587@yahoo.com.cn

楼主:
回楼上好同志:
我是把两个DC充电器串连输出做平衡充的!
自己加的绿色发光二级管是DC输出温度检测端用,红转绿灯是DC自己有的,图中白色那个就是双色发光二级管!
我没用过万能充改装,因为万能冲截止电压不够准确!是否可以做平横冲你可以参考别人的贴子,以前好象有人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