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电机固定座如何固定在船体上呀??

楼主(2006-08-05):
电机固定座(铝材),怎样能固定在船底上呀?
看大伙都用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布,我这附近没卖的,用什么胶能代替呢?

哥俩好的AB胶可不可以呀!

网友:
可以吧,还有就是双管环氧胶

网友:
你试下去卖汽配的门店买几只农机胶,很便宜的,5角到1元一支。强度绝对够。

楼主:
农机胶,原来是做啥用的?

----各位大侠还有啥建议呀?!!!

网友:
將一些纖維布剪碎後混和一些Epoxy(AB膠,混合膠)塗上电机固定座,可加強剛性!
而且可用風筒加些熱風增加Epoxy的滲透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固定座(铝材),怎样能固定在船底上呀?
看大伙都用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布,我这附近没卖的,用什么胶能代替呢?

哥俩好的AB胶可不可以呀!

有些AB胶是不防水的,最好选用环氧一类的AB胶

网友A:
我感覺市售的普通環氧AB膠都不怎麽樣~Epoxy我推薦~我用的就是~非常好用~我用的105+206

网友:
引用 楼主:
农机胶,原来是做啥用的?

是用来修补金属裂纹、形状复杂的零部件的修复。干透后是白色不透明状,很坚硬,可用锉刀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覺市售的普通環氧AB膠都不怎麽樣~Epoxy我推薦~我用的就是~非常好用~我用的105+206

======
105+206 这两种是什么胶呀?比例是多少?请大侠赐教!!

网友A:
那是Epoxy的兩种型號~105是膠~206是固化劑~比例是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Epoxy的兩种型號~105是膠~206是固化劑~比例是5:1~

大帅呀!哪里能买到呢?全市各大超市都没有呀!
指条名路吧!

网友:
我是用普通環氧AB膠先固定然后再加一层热融胶来固定的。。。效果非常好

楼主:
化学我不太懂,改性丙稀酸脂(超市里到处都是的哥俩好AB胶)就是环氧树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学我不太懂,改性丙稀酸脂(超市里到处都是的哥俩好AB胶)就是环氧树脂吗?

这种胶不耐水,遇见水时间长了就发白。容易脱落

网友B:
一般慢乾(30分鐘)混合胶加千維布就可以!105(230元)206(78元)太多又難買(香港西貢)。

楼主: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
环氧,环氧,找环氧,就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慢乾(30分鐘)混合胶加千維布就可以!105(230元)206(78元)太多又難買(香港西貢)。

对了~还有好的5分钟快干么?帮我找个~5分钟的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
环氧,环氧,找环氧,就是找不到。。。

呵呵,楼主还是别费神找了,又贵又买不到,还是试试我的推荐,农机胶也是两只一组的,耐水、耐油、耐冷热,还便宜,1~3小时固化,2块钱搞定。你只是粘个电机座而已,搞个2、3百一份的什么胶有点奢侈哦。

网友:
快乾只是臨時急用!易碎、变軟不推介。

网友:
对啊~对啊~就是应急用~全国赛我不能带着105和206去啊~没时间等他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