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锂冲 除了用柯达还能用什么充电器?

楼主(2006-08-05):
最近想上锂电,要不菲的时间太短了,而且想飞3D

问:

diy除了用柯达还能用什么充电器

柯达到底有什么优势? 电流大,准确?

那其他进口品牌的充电器也可以用吗?

比如 理光 尼康等等的DC充电器。

网友:
占个地方,看答案....

网友:
理论上说只要截止电压对一般都可以~

网友A:
楼上的说得不错

KD,SHARP,OLUMPUS,SONY,CASIO等等充电器我都用过,都不错,最好就是CASIO和SHARP,截止极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得不错

KD,SHARP,OLUMPUS,SONY,CASIO等等充电器我都用过,都不错,最好就是CASIO和SHARP,截止极准

胖子B..有以上任意品牌充电器转让一个给我吗?1个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胖子B..有以上任意品牌充电器转让一个给我吗?1个就好.

买电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电池不?

送电池不?

网友:
截至电压空载时准确吗?我的三星座充相当准,能不能用。

网友:
如果能忍受小电流长时间也许可以一试

网友:
500mah,马马虎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得不错

KD,SHARP,OLUMPUS,SONY,CASIO等等充电器我都用过,都不错,最好就是CASIO和SHARP,截止极准

一些没的调整电压的充电器更准确,我估计IC设计都是4.2V,所以不需要调!

我有几个可美达的就是一到4.2V电压就停止上升,之后10来分钟就转绿灯,

老B你对这类没的调电压的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