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场飞EPP3D...大量飞行照哦,爽

楼主(2006-08-05):
  老是要跑出很远去找场地飞,在这么热的夏天,真让人受不了,但如果不飞更让人受不了.
于是就近在楼下的篮球场飞,反正也不怎么怕摔.发觉在小球场飞也很好玩,只是有风是,风经过周围的树后会变得很乱,控起来不太流畅.

  呵,还是刮台风前拍的,现在才放出来SHOU一下.

蓝色那架是飞N久了,摔了N遍.红色的那个是上星期装起来的,飞了十多个电池,还算是新机.

比起以前的版本,这个新版的SU31有不少改进.

首先装图是全新的,感觉比以前的好.机翼强度也好了不少.机身也内藏碳纤杆加强,刚性大增,在飞行中可以感觉到,控制精度好多了.副翼也使用碳纤杆加强,强度好了不少,平尾和垂尾强度也有提高.垂尾的改进使机机更像真了.最赞的是加配了起落架,起飞和降落也是很好玩的.

红色机配置一:辉胜****-12铃铛无刷.1047桨.好盈的12A电调.12C放电的7.4V1000MA电池.E-SKY的8克舵机.总重约340克.这样的配置动力输出很充足,油门响应很柔和.也比较省电.很好吊且低速性能很好,适合3D飞行.是理想的廉价配置方案.

蓝色机配置二:辉胜****-21铃铛无刷.0847桨.好盈的25A电调.12C放电的11.V1000MA电池.E-SKY的8克舵机.总重约360克.这样的动力输出也很足,但电流比配置一大,电机电池也会比配置一的热些.速度比较快,抗风性好,适合外场3D 3A动作特技飞行.

机子很好吊,以我的"水平"都可以吊得很定很直.慢飞,侧飞等也很好做.性能不错

楼主:
慢飞中

大抑角慢飞

大抑角慢飞

侧飞进场

倒飞盘旋

楼主:
吊机中

吊机中

起飞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跑到山里去飞,,好美的风景啊,,我家住在水泥钢管的森林中,,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不好找啊

网友A:
新手千万别买这个飞机

这个可是我见过最最搞笑的成品飞机了.

主要特点有.
1.机身没开主翼孔.尾翼孔.琢磨了半天,不知道机翼从那里插进去...
2.未见舵机孔...你说机身不开也就算了.机翼也不开..不知道舵机插那里.线又从那里接呢?
3.整个飞机号称epp,碳纤加固,实际机翼内翼肋全为普通kt板.机身里面嵌的就一个泡沫...

我琢磨了一下.298这个价格..就这么个破玩意..实在是替朋友惋惜..强烈要求退货.那狗日的3 j模型居然不给退...我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是我见过最最搞笑的成品飞机了.

主要特点有.
1.机身没开主翼孔.尾翼孔.琢磨了半天,不知道机翼从那里插进去...
2.未见舵机孔...你说机身不开也就算了.机翼也不开..不知道舵机插那里.线又从那里接呢?
3 ...

那这样还不如玩 KT的 3D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是我见过最最搞笑的成品飞机了.

主要特点有.
1.机身没开主翼孔.尾翼孔.琢磨了半天,不知道机翼从那里插进去...
2.未见舵机孔...你说机身不开也就算了.机翼也不开..不知道舵机插那里.线又从那里接呢?
3 ...

哦?其它不说,如果机身没开机翼孔和尾翼孔那不可能吧,可能是厂里装配出错吧.

   现在我飞的这个机身全是EPP的,里面用碳纤加强.不过舵机是没有的,而是配了安装座.这是合理的,舵机装前装后各有所需.我红色的那架装了70多克的电机后舵机就要装得比较后了.而蓝色那架电机40多克,舵机装后了机头已经显得稍轻,电池要放的比较靠前.如果还有得选择,把舵机位置前移不但解决重心问题,原则上尾部惯性减小灵活性会更好.

这是盒子里的机体部件.合页孔,碳纤加强的沟槽也开好了.完成度是不错的,我全部用502粘贴组装.

(借用了3J的照片)

盒子里安装舵机的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其它不说,如果机身没开机翼孔和尾翼孔那不可能吧,可能是厂里装配出错吧.

   现在我飞的这个机身全是EPP的,里面用碳纤加强.不过舵机是没有的,而是配了安装座.这是合理的,舵机装前装后各 ...

这个我的确是亲眼所见.没有开任何孔..飞机是一台湾朋友买的.
机翼里面绝对是kt.机身里面绝对是泡沫.舵机孔一个不见.送了一个铃档

就算是厂装配出错.3 j 模型能卖的时候能不自己检查一下么?

不过也没关系 ,3 军模型是出了名的老骗子了...我只是提醒大家小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是我见过最最搞笑的成品飞机了.

主要特点有.
1.机身没开主翼孔.尾翼孔.琢磨了半天,不知道机翼从那里插进去...
2.未见舵机孔...你说机身不开也就算了.机翼也不开..不知道舵机插那里.线又从那里接呢?
3 ...

同意,我见见过也飞过,很难飞的,翼肋全是KT,在3级风中平飞都颤,被一大虾拉杆后粉碎落地.

楼主:
机子的结构摸清楚了.

新一代机子机身全部EPP制作,碳纤加强,强度非常好.

机翼是EPP翼梁上下加碳纤做成整个翼梁.外面蒙板当然是EPP.翼肋是KT板做的.

翼肋没有摔不摔的问题.带来的好处可能是制作时机翼不容易变形,EPP翼肋非常软,做机翼是要非常小心,做

过EPP机的朋友都应该有感觉到.

还没重摔过,小摔一般没问题,损坏了用502或泡沫胶修很方便.

有个优点是,用1047将配置时,速度很慢,很好控制

网友:
制作机翼是否变形应该是工艺水平的问题,买飞机的可不管做起来难度如何。

EPP是不会永久变形的,不管弯折还是凹陷,KT翼肋的如果某个翼肋受过压迫之后那个部位不是永久失去支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3级风中平飞都颤,被一大虾拉杆后粉碎落地.

拉杆后粉碎落地?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翼折了.V字形..损失800多的零件.和着飞机...1拉杆翼就弯了.......

网友:
粉碎了???EPP也不怎么样嘛!!!

楼主:
晕.....怎么都是拿旧版式说事呢.新版的SU31正是针对原版的不足地主改进的.新版与旧版的差别已经很大.还有,所有EPP做的飞机都是不会被摔成"粉碎"的,因为EPP材料只会整块断开,不会像普通泡沫一样碎成一粒粒.所以EPP的飞机相对容易修得多.

网友:
还是自己做爽哦,想用啥料就用啥料,想开啥孔就开啥孔,成本还没这么高,省钱又能充分体现DIY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