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印机拆下来的,大家看看这是步进电机么?

楼主(2006-08-05):
从复印机拆下来的,大家看看这是步进
电机
么?

网友A:
是步进电机,但不能改成模型用的无刷电机的。

楼主:
原帖由
转速
于 2006-8-5 18:59 发表
是步进电机,但不能改成模型用的无刷电机的。
哈哈,我没打算用来做无刷电机,我是想用来做CNC切割机啊,我一共有
两个
,如果做成CNC能切平面图形吧?

网友A:
一般打印机或复印机里拆出的步进电机,步长较大,不适合做CNC,除非加减速装置,但又会降低精度。还有功率和力矩也太小。
不过弄着玩就无所谓了。

网友B:
这是步进角15度的电机,不适合做CNC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