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的ST的转子,这是跑了一条金能电池后的样子

楼主(2006-08-05):
转子和碳刷都是国产的

网友:
怎么会这样哦,是不是太热了?塑料融化了?

网友:
一些国产电机的炭刷质量不好,积碳严重,前两天我跑耗子,情况没比他好多少……

网友:
您儿子多大了
、?
呵呵

楼主:
我儿子的耗子很少出这种问题,这个铜头每项1/3的烧蚀面积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和我以前比)ST我也是在摸索中。

网友:
是负载大了,要是放在车上跑的话,10牌电后都比他光

网友:
飞高的电机!

网友:
哈哈哈~說到點上了~

楼主:
可我用的是配在新阳光上的浆

网友A:
可能就是火花的事~飛高電機就空轉的時候火花巨大~您換一對進口平面碳刷試試

网友:
船模用外转子的少吧

内转子转速高,力矩小了点

网友:
你說什麽呢?這個是有刷電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是火花的事~飛高電機就空轉的時候火花巨大~您換一對進口平面碳刷試試

飞高电机碳刷和你用的540碳刷规格不一样的

网友:
是麽?上回拆的時候我看是一樣的

网友:
~

请问金能在深圳怎么买到呢?谢谢

网友:
那么粗~  很耗电的`

网友:
現在不是耗不耗電的事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样的
飞高的转子和电机
症状:跑一排电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2排电后,电机不能正常工作,铜头严重氧化
解决方法: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

网友:
这个的重要原因就是那碳刷~把碳刷换了就解决了~

网友:
碳刷国产和进口的区别难道有那么大?

网友A:
对~可以说根本没法用~

网友B:
飞高碳刷(左)和一般车用540碳刷(右)的规格对比
3年前用过的飞高转子,22T和20T
左边的跑了5排电以上,右边的10排以上,铜头从来都没光过(那时候还不知道要光..)
我也有1排电就把铜头搞成全部紫黑下陷的情况,但后来搞清楚是因为线圈有短路
...
总之不管是飞高还是进口,铜头1排电磨成那个样子,我觉得不只是国产/进口的原因
应该是在船的调试和线路/电机维护上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如果没猜错你这个好像是550~你转子绕组很长~而且我清楚记得我拆的飞高电机的碳刷是标准尺寸~而不是正方形~你3年前的东西早过时了~你的转子也没有做过动平衡~飞高的540就是工艺再差也不会全都短路~即使短路也是积碳把换向器短路的缘故~同样的事情我遇上过~碳刷的是个重要问题~我用网面碳刷是很软的~完事就是积碳很多~火花大~把铜头打得一坑一坑~
这是我用网面进口碳刷跑了两排精选3700之后的样子~我在MTA上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