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号更新,前天买了sjm400。先上图片。以后继续报道使用情况。。。欢迎提问一起探讨

楼主(2006-08-05):
第2天装好了。调试的时候。降落重了点就报销了尾管。看来要有段时间才能继续了。尾管和横轴不便宜哦

8。5号:配置是ff9的149dp接收。3个esky的舵机 尾舵机是gws的11克轴承。陀螺如图上的。原配的无刷。好盈的电调(温馨提示。如果用好盈的电调用在电直上不要用s。1。1版的。启动有时候有点突然性。推油门一小段根本没反映接着突然转起来。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出了这个。线性还不错)。电池是10c1600的。带鸡头罩一共是587克。如果精简点线和其它的。或者换接收。减少个20-30克一点问题都没有

8。7。前天尾管打裂了。今天早上飞起来很爽。稳。下午吃完饭后在凉台上飞了一下。把前天打裂的尾管彻底的打断了。还莫名其妙的把尾舵机打了一个洞。尾翼也打断了一只。尾翼打断的原因这个我知道。大浆打到尾管后。机身倾斜。尾翼接触到地面。因为尾翼上的太紧。没有缓冲的余地。就憋断了。但不上紧也不行。因为螺母脱落的危险。

看了一下sjm尾管的价格要40元一根。横轴要20元一套。说实在的。尾管的价格不太容易接收。应该搞个选择件用铝合金尾管。铝合金尾管比较适合新手。打弯了可以排直在利用。铝合金尾管的价格也可以平很多。比较不用怎么加工。直接用铝合金管切就可以了。横轴20元一套的价格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设计问题。横轴分成了2段。并且每段上都要打个孔。比其它机型的横轴多了道工序。

建议。出些铝合金尾管。

8。8温馨提示。把那些装好的机身组件彻底的检查一遍。该上紧的地方上紧。该上胶的地方重新上胶。我最后的一次降落就莫名其妙的把尾管打了。说实话。根本就没想到会打。最后检查发现是一边大奖的螺丝松了一个。导致大浆的末端更接近尾管。所以要把出厂已经装配好的组件重新检查一般。上胶

网友:
楼主不要刺激我啊,一次重一点的降落就报废尾管,这样还飞得起么?
我过两天也就出手SJM400了

楼主:
不刺激你。0油门负2度的螺距应该不大吧。打了。估计换了升级的螺旋头好强很多。升级的是直接配合的。老款的中联里面的那几个橡皮圈太软。大浆可以上下摆动。等我分解后排详细的图片说明。要我用语言文笔太差以后继续报道情况

网友:
我的机机还没有装,但我也看到一个给我强烈不满的问题:
我是做电子设计的,而我们公司有另一组人专做机械设计,我们搞电子的人经常在两组的电子和机械最后组合的时候都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一看就知道那群只会搞机械的人做的,脑子都是机械的,很遗憾我拿到这机机时也有同样的感觉

机机我只打开时看了一眼,希望SJM在以后可以更多地改进这机机的设计,虽然这机的其中一个卖点是全金属,但我觉得有的地方的确是没有必要用金属的,就如那两根支撑尾管的那两支柱与机身连接的那两个扣。

楼主:
快点装。装起来一起讨论一下。我现在在联系升级螺旋头。可一直没答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点装。装起来一起讨论一下。我现在在联系升级螺旋头。可一直没答复。

订的控还未到,装了也没用,明天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订的控还未到,装了也没用,明天装吧

你定的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定的什么控?

他可能订的是9x变频的。好像。

网友:
都是些米人啊,直接上顶级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可能订的是9x变频的。好像。

错。因为我那天买了SJM同时也买了一架450SE,所以我只买了个6EXHP的控,因为我看了一下说明书,觉得这个控的功能不错,想试一下,最重要是买了这么多东西后,没钱了 ̄ ̄ ̄ ̄ ̄ ̄ ̄ ̄ ̄ ̄.

楼主:
的确是米人。什么都2个。亚托2个。连手机也2个

网友:
不折不扣的米人
-_-b
口水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米人。什么都2个。亚托2个。连手机也2个

401也是两个,希望以后老婆也能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也是两个,希望以后老婆也能两个

两个老婆估计会为争宠发生后宫危机

前天拆。昨天装。今天彻底的飞起来了。说实话。虽然我技术不行。但就450和sjm400比。还是sjm400稳些。就是调试太麻烦。因为没有亚托的说明书那样详细。当然抗风还是450强些。毕竟多了100多克。

楼主:
晚上上裸机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老婆估计会为争宠发生后宫危机

前天拆。昨天装。今天彻底的飞起来了。说实话。虽然我技术不行。但就450和sjm400比。还是sjm400稳些。就是调试太麻烦。因为 ...

SJM的说明书太马虎了,好在是都装好了,如果像450那样全是散件,就靠看SJM的说明我相信也没几个人能装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JM的说明书太马虎了,好在是都装好了,如果像450那样全是散件,就靠看SJM的说明我相信也没几个人能装出来

如果全是散件看sjm的说明光盘安装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关键是装起来后调试的说明部分太分散。不详细。

楼主:
8。8温馨提示。把那些装好的机身组件彻底的检查一遍。该上紧的地方上紧。该上胶的地方重新上胶。我最后的一次降落就莫名其妙的把尾管打了。说实话。根本就没想到会打。最后检查发现是一边大奖的螺丝松了一个。导致大浆的末端更接近尾管。所以要把出厂已经装配好的组件重新检查一般。上胶

莫名其妙把舵机打了一个洞。好像大浆接触不到那个地方。

尾管是粘上去的。希望出些铝合金尾管。实在不行就把尾巴换成其它的用其它的铝合金尾管代替。如果用炭纤真的打不起。也换不起。10根就去了半个sjm400。

这个设计不错。虽然不是很难。但的确是用了心的。用了2个法兰轴承

网友:
SJM发给我的也都是散件呀,也是第一次接触模型,我买得比较早也没什么说明光盘呀,说明书还是网上下的,也装好了。其实装不是问题,关键是调试。调试太关键了!!!

楼主:
调试没问题。我第一次装配起来就飞起来。也很稳。最后打尾管检查后就是大浆螺丝松动了。松动后更大浆更接近尾管。我现在0油门才负1的螺距。就是怕打尾管。现在总结2点。注意这2点后打尾管的可能性就小很多。1大浆,大浆里面的螺丝一定不能松动。2中联里面的橡皮圈不能太软。可以用细铜丝圆2个圆圈塞进去。让中联完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