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2610控。

楼主(2006-08-05):
看到有模友询问买控的帖子,我把JR最新的2610控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外观够炫。

桨距界面。全点阵图使你轻易理解各项曲线。

感度界面。

小型PCM七通接收机可轻易放在400电直肚子里。

网友:
很好的设备

网友A(2006-09-14):
2610的感度界面?是陀螺仪的感度吗?LZ陀螺仪的两个插头是插在第几通道,怎样通过发射机调整感度,谢谢赐教

网友:
2610vsFF7!!
不过ff7还没推广,2610满天飞了。。

楼主(2006-11-25):
FF7要比也是2720啦

网友B:
JR2610遥控在打了3D倒飞开关~会不会自动或是有个开关切换舵机模式~可以像正飞那样~不用反打舵机呀~???

JR3810好像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2610遥控在打了3D倒飞开关~会不会自动或是有个开关切换舵机模式~可以像正飞那样~不用反打舵机呀~???

JR3810好像有吧????

没听说过有这种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10的感度界面?是陀螺仪的感度吗?LZ陀螺仪的两个插头是插在第几通道,怎样通过发射机调整感度,谢谢赐教

陀螺仪接4、5通道,在5通道行程里设置感度。

网友(2007-01-14):
2610有没有JR以前常见的“越用越短”的现象啊?

网友C:
请教一下!他能能飞油固和油直吗!

小弟出入,请指教,,,,新手用这个可以吗,用来飞油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出入,请指教,,,,新手用这个可以吗,用来飞油固!

太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2610遥控在打了3D倒飞开关~会不会自动或是有个开关切换舵机模式~可以像正飞那样~不用反打舵机呀~???

JR3810好像有吧????

那这样打开3D开关时要正飞怎么办?又切换3D开关吗?不切实际的功能。翻个自旋翻你要打多少次3D开关?

网友B(2007-03-20):
LZ用2610除了原配的PCM接收~用别的PPM接收用的是那种接收呀??晶体又是用的哪一种??兼容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2610除了原配的PCM接收~用别的PPM接收用的是那种接收呀??晶体又是用的哪一种??兼容性怎么样?

国产飞高不错 兼容JR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