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在模拟器上苦练一个月航线,好不容易盼到8月5号不下雨了(天空中一丝风都没有),带上JJ去试飞航线.同样先飞了一块悬停找到感觉,然后从第二块电池开始在大约5米高的空中做10米范围内的"之"字型航线,感觉很爽,很兴奋,直升机姿态就跟以前在网上看别人飞的一个样...继续左摇..右摇...可突然,尾巴自己向右摆了一下,不知是皮带传动出了问题还是电池供电出了问题(我还没装BEC),心里一紧张,赶紧调整姿态降落,感觉JJ是缓缓的降下来的,只是因为是几乎对头降落,似乎落地时机身有点倾斜,然后也是听到"啪"的一声,我真不愿意我看到的是真的----JJ横躺着,大桨连着横轴掉在一边(跟以前飞4#一样,炸机后两的大桨连在一起掉下来)...

网友A(2006-08-07):
那肯定是的,还没听说摔坏过金属件的,滑丝的就不少,450塑料件还不如黑鹰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的,还没听说摔坏过金属件的,滑丝的就不少,450塑料件还不如黑鹰耐摔

谢谢~  那如果滑丝了,该怎么办呢

网友B:
金属件在摔机后很少会出现断裂的情况,但是金属件也会发生变形的,比如说,大桨夹的摇臂就会弯曲变形,所以每次发生摔机(尤其是比较严重的)都要认证仔细的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件在摔机后很少会出现断裂的情况,但是金属件也会发生变形的,比如说,大桨夹的摇臂就会弯曲变形,所以每次发生摔机(尤其是比较严重的)都要认证仔细的检查一遍。

好的。前辈们的话小弟牢记在心. 现在我决定要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不知道哪些不让别人用平衡仪的人是什么心态

笑掉我大牙~哈哈~

网友:
悬翼头的中连是很容易断的 尤其是冬天
因以前我的XL经常摔那里 还有尾桨夹 所以换了SE
金属的我摔过 但是还没发现那里给摔坏

网友:
模拟器,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
真的应该直接上se哦!兄弟们呀!血泪教训哦!升级要浪费好多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桨夹出厂时就被锁在横轴上,估计还上了胶,螺丝拧不出,还滑了丝

日字框组件整个都上了胶,图中也看得出锁平衡杆的螺丝滑了丝,无法取出
htt ...

你是内6角 滑了把  用的什么工具?

楼主:
咬咬牙,买金属件

准备好螺丝胶

试拧了一下,发现原来的球头比较容易拧出...赶紧重新上胶~~~

翻出以前XL的说明书,照着上面装

因为有过一次装机经历,所以此次装配较为熟练

楼主:
日字框以前吃过有缝隙的亏,这次要小心对待.所幸的是,金属件装配很精密,没有间隙.

旋翼头总装完成

装机效果1

装机效果2

装机效果3

楼主:
试飞了一下,感觉金属件真的控制很精准,最大的感觉是,悬停时,我轻轻一碰杆机机就随杆飘动,而以前飞XL旋翼头做同样的飘动响应需要更大的杆量...另外,旋翼加速到悬停速度时的"噪音"听起来几乎就跟SE一样,刺刺的.

网友:
其实要想稳定还要从基础开始,那就是机身,XL的机身太软,刚性不足,急加速会振动,SE的机身明显不同。
换机身得到的稳定比换悬翼头还明显。

网友:
换了机身问题也有 就是得长换舵机齿轮 不过打舵要直观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