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如何驱动?

楼主(2006-08-05):
今天从废品店里淘的。不知如何检测及驱动,望各位大侠能提供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有两个差不多的电机和驱动器,说实话,非常难用,重量大力气小。
自己做驱动器的话得用三相桥式,用什么现成的芯片就不清楚了,常见的都是驱动两相或四项的

网友B:
我搞过这个驱动电路,反应式的驱动与一般的混合式4相的功率部分的区别是要加阻尼电路(电阻和电容),阻尼电阻热的很,如果阻尼电阻不合适,力矩很受影响.50元,废了吧.

网友C:
我搞过这个驱动电路,反应式的驱动与一般的混合式4相的功率部分的区别是要加阻尼电路(电阻和电容),阻尼电阻热的很,如果阻尼电阻不合适,力矩很受影响.
???
阻尼电路是什么?是反电动势吸收吗?

网友B:
阻尼电路是什么?是反电动势吸收吗?
基本正确,混合式有磁阻尼,反映式没有,如果搞不好,很容易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