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9飞CCPM~无法切换特级模式】

楼主(2006-08-05):
以前飞X400是普通模式,换了450SE后,无法切换特技模式.

请了解的朋友帮个忙~~谢谢~

网友A:
进入ADVANCE(HELI)菜单,进入THR-CURVE项,把"光标"移到NORM那里,向右旋转FF9特有的旋钮,到IDL1,IDL2,IDL3,它们底下都会出现MIX:INH,把光标移到那里,改成OFF,然后设置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就OK啦!好象切换的开关默认是E,不懂怎么改成其他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ADVANCE(HELI)菜单,进入THR-CURVE项,把"光标"移到NORM那里,向右旋转FF9特有的旋钮,到IDL1,IDL2,IDL3,它们底下都会出现MIX:INH,把光标移到那里,改成OFF,然后设置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就OK啦!好象切换的 ...

哈哈,搞定了,原来是特技模式没有打开~~低级错误啊~

谢谢~~~~~~~~~~~

改开关在 ADVANCE(HELI)菜单 中的 OFFSE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