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尾桨怎么了?

楼主(2006-08-05):
我的36#飞悬停时还不错,可是油门再大一点飞机就逆时针转,尾桨打到底都校不过来。螺距也调了可就是没用,那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调整尾桨变距。可前后调节尾舵机位置。

楼主:
也调过了,没用。

网友A:
什么陀螺仪啊,如果不是锁尾的,那这个结果是正常的,需要再调整上下跟轴的参数。

网友:
看尾传递皮带紧吗?搞好了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陀螺仪啊,如果不是锁尾的,那这个结果是正常的,需要再调整上下跟轴的参数。

是锁尾的,就算不是。右舵打到底了也该有反映。

楼主:
大家一起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尾变距机构、尾桨有没有装错了?上图吧,好分析哦。

楼主:
我以前是飞油直的,重来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遇到的问题是陀螺仪的问题
G006急加速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