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咨询问题有图片说明

楼主(2006-08-05):
36#咨询问题如图片,最后两张还存在问题吗?目前可飞一米高。但(飞机尾对控制器时
有时会向右侧划,很难效正迟钝。整个控制反映会迟钝一些?

还有不太正确的地方吗

网友:
应该取消油门联动

陀螺可以锁尾,我的是60#,差不多的

你说的那些角度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大浆螺距,和尾浆混控

网友:
我也想知道,关注中....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专注中....

网友:
首先你的控的油门在中点时,舵机摇臂要呈90度。旋翼头上的剪型臂、变距摇臂、L连杆都要与主轴垂直。并调节大桨夹上的万向接头至桨距+6度。你的两边桨不一致,说明你的调整不在一个正确的基准上。否则即使桨距是对的,也会影响整个变距过程的对称性。

楼主:
我的ccpm好象有点不正常啊?(主要不太懂啦)前后控制摇杆向前CCPM就翘起来,但我摇杆回中后CCPM还在原位,
我再摇杆向后CCPM才回平行。是不是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ccpm好象有点不正常啊?(主要不太懂啦)前后控制摇杆向前CCPM就翘起来,但我摇杆回中后CCPM还在原位,
我再摇杆向后CCPM才回平行。是不是有问题吗?

肯定有问题。舵机连杆部分是不是不顺滑。

网友:
小翼应该是平的,0度才对

网友:
小翼应该是平的。最好让左右对称。

楼主:
再看看我的帖,无知者无畏。的后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牛角,图片1,应该调至平行..
2,浆距形成可能过小,你看吧,一般60%油门左右有6度的角度..
3建议换对木浆,pe浆实在调得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