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贴。sjm的左右的2个舵机大家是怎么样装上去的。好像有困难

楼主(2006-08-05):
从各个方向都试了。都不能很顺滑的放进去。要把舵机线根部的橡胶去掉。强行放进去。大家是这样吗。

网友:
很好装上去的,楼主用的什么舵机??,我用辉盛的。直接装就可以的

楼主:
我用的是esky的。很难装上去。主要是舵机线过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esky的。很难装上去。主要是舵机线过不去。

不是吧,我的已经在路上了,也是E-SKY

楼主:
我比过。esky的和gws还有鸿达的都是一样大小都不好装。帖子发出一天。没几个朋友看更没几个朋友回答。看来玩sjm400的人不是很多。白老鼠不好当呀。

网友A:
卸掉陀机的螺丝,取出前盖让陀机从后面进再盖上前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过。esky的和gws还有鸿达的都是一样大小都不好装。帖子发出一天。没几个朋友看更没几个朋友回答。看来玩sjm400的人不是很多。白老鼠不好当呀。

楼上的那位朋友安装方式比较有创意
SJM怎么说也要比雷鸟好吧
这个白老鼠我还是愿意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掉陀机的螺丝,取出前盖让陀机从后面进再盖上前盖。

你这个方法我想过。但每次都拆也不爽。虽然只4个螺丝。而且还要最小的钟表起子。用h56的不错。以后方便换舵机齿轮。舵机拆了不保修。特别是贴了封条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我想过。但每次都拆也不爽。虽然只4个螺丝。而且还要最小的钟表起子。用h56的不错。以后方便换舵机齿轮。舵机拆了不保修。特别是贴了封条的舵机。

那就用便宜点的舵机
坏了旧换新的

楼主:
是呀。用25-35一个的舵机。还了换。说实在的也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试过。反插后。舵机连接十字盘的连杆不锤直的了。也不好看。不过挺实用的。继续探讨完美方案。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的一起探讨。wzyaj我发现一个秘密。在你那里买的那个30克无刷的密码

网友:
啥秘密啊?说来听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试过。反插后。舵机连接十字盘的连杆不锤直的了。也不好看。不过挺实用的。继续探讨完美方案。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的一起探讨。wzyaj我发现一个秘密。在你那里 ...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我用的GWS的,也是拆了后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GWS的,也是拆了后盖。

看来只能是拆开顺便加点油进去。那个密码是关于无刷的。

网友:
左右两个舵机是不好装,我之前的华科尔舵机和后来用的ESK舵机都是拆下舵机后盖装上去的

楼主:
8。7号。今天太忙。没时间。无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