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一架25级F3A.大家帮我看看怎么配动力

楼主(2006-08-05):
飞机的链接在下面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75803
估计拉力1300g就行了,手头有个30A电调,最好能用上,手头钱不多,所以想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2冲OS  32! 4冲  OS 48 !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的链接在下面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75803
估计拉力1300g就行了,手头有个30A电调,最好能用上,手头钱不多,所以想请大家出出主意

飞机看着还不错,3A动力要求比3D高.
建议你采用老雷的2820+apc1208,40A左右的电流,拉力接近2000g.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的链接在下面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75803
估计拉力1300g就行了,手头有个30A电调,最好能用上,手头钱不多,所以想请大家出出主意

30A电调没有希望的!这架鸡鸡需要1.4Kg这样的动力才可以爽飞!A2814 KV1400电机,APC-E 1050桨,3S2P 12-15C 1800-2200mAh 锂电池组,静态测试平均连续电流在36-38A这样,可以满足要求的了!

网友:
这款3A至少要2kg的拉力才能飞,除非你打算拿他当练习机飞.

网友A:
3A 又不是3D ...3A 也要求吊机么?
3A 要速度 !

网友:
添新机了阿,这架过瘾阿。搞好了看你飞。这样配下来电池得出点血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看样子想省银子已经不现实拉,飞机大一点就不如油的经济了。看来全套买新的gf非得跟我分手,哪位有二手动力要出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实在不行,就只有听moto的上油的了

网友:
这是油机吧,靠.......

网友B:
今天打电话问了一下飞机厂,空机接近800克。这架飞机如果是完全电动的配置,起飞重量在1300-1350克。用A2814电机动力比较勉强了,最少需要A2820的电机才比较合适一些。以上说的是用锂电池组的配置,镍氢电池组重量太大了,不合适这架3A机的了。

网友:
3a胡乱飞飞还好,但是3a似乎有一个垂直爬升时做快滚得动作。。
这个1:1的动力比,绝对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 又不是3D ...3A 也要求吊机么?
3A 要速度 !

你记住,3A的动力需要3倍吊机的动力

楼主:
3A确实比3d烧银子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打电话问了一下飞机厂,空机接近800克。这架飞机如果是完全电动的配置,起飞重量在1300-1350克。用A2814电机动力比较勉强了,最少需要A2820的电机才比较合适一些。以上说的是用锂电池组的配置,镍氢电池组重 ...

今天问了卖家,说是650克,800克的可能是含油箱等附件

网友:
650克的重量还不错,你打算把拉重比配到百分之多少?

楼主:
1.2-1.5的拉重比比较经济,实在不行就上油的

网友:
最少要2.5kg以上拉力才能飞的爽吧,这个动力搭配,电池消耗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