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R 4#尾电机问题,高手解答下

楼主(2006-08-06):
买了两家机器,一个是36, 一个是4#, 4#到没有问题,飞了大半个月了,最近发现尾翼电机很烫手,已经毁坏一个尾翼电机了(不知道原因)。现在新的尾翼电机上去了,刚开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连续用两个原装800毫安电池后,尾翼就不听使唤,而且烫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本4#的陀螺仪敏感度从来就没有调过,一直很正常。 基本上用微调就能解决尾翼方向。问题是不是用时间过久,尾翼电机受不了?

网友A:
好象尾电机特容易坏,多准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尾电机特容易坏,多准备几个.

网友:
尾电机一定要用带碳刷的。

楼主:
不过,昨天在商城看到一种无刷尾电机,不知道可以,重量方面有没有标准,看了介绍,需要另外配个电调,而且配合高级遥控器,不知值得不,手上有套亚拓6通,飞36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昨天在商城看到一种无刷尾电机,不知道可以,重量方面有没有标准,看了介绍,需要另外配个电调,而且配合高级遥控器,不知值得不,手上有套亚拓6通,飞36的。

无刷尾电机转速变化太慢,尾桨控制太迟钝。

楼主:
今天朋友推荐了WRK的N30尾电机,不知道质量如何,我一口气下了30个。还没有下单。这款原厂电机如何?

楼主:
天啦,这样换下去,我不知道要换多少个尾电机了才能玩的爽

网友:
4#机飞完一块电池后应当停一会再飞,这时你用手摸主电机和尾电机以很烫手了,如果连着飞的话电机过热一定会出现问题的!我都不敢飞时间长.......

网友:
我的4号机飞了30多块电池.还没发现尾马达有问题.而且还是用11.1锂电哦

装上个ESKY的尾马达散热片会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