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郁闷了,降落的时候总是跳

楼主(2006-08-06):
太郁闷了,为什么降落的时候总是会跳,已经很缓慢的拉杆了,也是从远处慢慢飘过来,为什么触地一刹那还是会跳? 都快郁闷坏了

网友:
跳 说明你还活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郁闷了,为什么降落的时候总是会跳,已经很缓慢的拉杆了,也是从远处慢慢飘过来,为什么触地一刹那还是会跳? 都快郁闷坏了

跳说明速度还是有点高了吧,动力再关小一点吧,拉杆再柔和一点。我是经常砸,速度慢了,一拉杆就失速

网友:
应该是速度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啊,大一点的飞机降落难度很大的,根据专业运动员小慈的介绍:电机降落要稍微开点动力,这样螺旋桨会形成一个阻力面便于减速,降落一定要选择比较大的场地练习,不要把飞机正对自己降落。把微调调整到滑翔 ...

不会吧!元帅级的都觉得降落困难?看来我可以心里平静一点了

网友:
aimo是耍了独孤九剑+九阳神功再学太祖长拳的,不适应啊,哈哈。

网友B:
起落架换成钢丝的,缓冲效果很好,也不易反弹,我的飞机就是这样。有风的话就更好了,迎风降落,基本上都是零速度着陆。。

网友:
我的起落架是毛织针,哈哈,撞不坏,顶多是歪了,拗正再飞,缓冲也不错,降落时小加一点油门,差不多到达地面时小拉杆,使飞机程一小仰角,不难,如果逆风就更好降落了,轻的KT机还可以几乎垂直地面下降呢,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换成钢丝的,缓冲效果很好,也不易反弹,我的飞机就是这样。有风的话就更好了,迎风降落,基本上都是零速度着陆。。

钢丝不好找啊!你有什么好的途径吗?

网友:
可以用自行车的辐条代替嘛。

网友D:
我是做电工的,光身高压线中间那条钢丝正好做起落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电工的,光身高压线中间那条钢丝正好做起落架用。

好用马上就去剪一段

网友E:
雨伞的骨架就ok。。。

网友:
拉飘接地前瞬间推点油门,时机掌握得好既可完美着陆。是降落手法的问题,跟起落架材质的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丝不好找啊!你有什么好的途径吗?

拆把雨伞就行了,上面有好多不同的钢丝

网友:
玩无动力滑翔,则是降落的高手啊。hee...一般手接。或基本是飞机自己轻轻的平放在地上一样。

网友:
减小进入角度

降低进入速度

还有就是飞行技术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雨伞的骨架就ok。。。

这个好象太软了吧

网友:
从第9楼开始就答非所问了,莫名其妙

网友:
多练习超低空通场(50CM)以下,维持航线,带动力小油门缓慢降低高度,多感觉几回就好了。

网友F:
还是进场速度和拉飘的感觉不到位=====要多加练习才能修成正果啊~

网友G:
电机降落要稍微开点动力,这样螺旋桨会形成一个阻力面便于减速
好办法!
我经常为降落时速度太快发愁呢,有机会找个足球场教降落去.

网友H:
速度快可以在机身上装阻力板,呵呵,象f22那样,降落打开阻力板减速,太高科技了。

网友I:
降落,噩梦!~美梦!

网友J:
电机机的话用变距动力组,赫赫,接地时螺旋桨立即反距,马上就停下来,有这种动力组的试试?

网友K(2007-01-29):
快了,再慢一点

网友L:
呵呵,我有一个好办法,先吊机,然后慢慢下降到升降舵垂直地面(并且挨着地面),最后将机头慢慢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