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杆身的滑翔机,V尾怎样操控好些呢?

楼主(2006-08-06):
目前我采用的是用渔线两头拉的方式,好处是虚位小,坏处是渔线只能露在杆身外面,容易被其它东西挂着,况且风阻也大,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A:
这个坏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火鸟和风神滑翔机都是这样做的,我飞他们很长时间,从来没有遇到你说的这些情况。
鱼线要从碳纤杆里穿到尾部,碳纤杆是空心的比较好。
--------------------------------
坏处是渔线只能露在杆身外面,容易被其它东西挂着,况且风阻也大,

楼主:
鱼线要从碳纤杆里穿到尾部,碳纤杆是空心的比较好。
能发一张图片看看么?鱼线从管里穿出时再怎么与V尾连接呢?

网友A:
鱼线从尾翼前一段的地方的孔里出来,然后再连接到舵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