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组有什么用?

楼主(2006-08-06):
我见大家有的用减速组!有什么用啊?

网友A:
减少转速增加扭矩.
扭矩大了, 可以用大直径或者大螺距的桨.
而一般的, 大直径的桨效率比小直径的桨效率高.
于是, 通常用减速组能提高效率, 提高静拉(推)力. 有利于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