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小問題.......

楼主(2006-08-06):
本人想問.我的60電直在懸停時.飛機很多時會上下浮動.
很難懸停在一定的高度.是不是摩打轉數不足呢?
小弟的細齒是14t 大齒是114t.油門曲線是中位.如果我細齒用16t
或把油門曲線加大.會不會有改善呢?如把油門曲線加大摩打轉會否會加大呢?

网友A:
加大油门中位曲线就行。你的小齿T好像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油门中位曲线就行。你的小齿T好像有点大。

不會吧...14t也大嗎?不是小齒越大摩打轉數就高的嗎?
小齒越摩打轉數就越小的嗎?

网友B:
小齿T数越少马达转速越高

小齿T数越少扭矩越大,但是大浆转速就越低.
小齿T数越大扭矩越小,但是大浆转速就越高.
60#机一般是11-14T,你可以选其他的感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齿T数越少扭矩越大,但是大浆转速就越低.
小齿T数越大扭矩越小,但是大浆转速就越高.
60#机一般是11-14T,你可以选其他的感觉下

明白.那麼t數越大.大槳轉數越過的話.
懸停就能定一些呢?可以在一定高度呢?因我的機了很難在一定的高度懸停.
常常又上又下的........

网友A:
T数越大越费电,对电机和电池要求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数越大越费电,对电机和电池要求越高。

大大.你還沒有答我的問題丫....
大槳轉數越高.是不是在懸停的高度可以定一些呢?
還有增加油門曲線.又是不是可以增加摩打轉數呢???
先謝過大大.........

网友:
大桨转数越高,抗风性越好也就越稳定。你检查一下悬停桨距是否太高,5.5-6度左右。再调悬停油门曲线致悬停高度。

楼主:
知到......明白.....我要試一試先.....
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