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大:52油机的油门可以用ESKY的8克舵机控制吗?

楼主(2006-08-06):
准备仿造一架杆身机(受舟山兄杆身机启发),舵面用标准
舵机
控制,但不知道油门可否用8克的舵机控制,是否够力?
另外油门推到顶时,8克的舵机有震动,是否舵机有问题呢,我用ESKY-004配套的4通
遥控器
,ESKY的72M接收机。(准备等天地飞的9通出来再买新的,暂时用ESKY对付下,穷呀!)

网友A:
15级以上的油机(不含15级)所配的舵机都要是标准舵机.不是够力不够力的问题.是可靠不可靠的问题.因为舵机原因失控时你后悔就晚了.另:ESKY-004配套的4通的遥控器---电动的?电动的遥控器不要用在大的油机上(你的可是52级的油机).

楼主:
ESKY-004配套的4通的遥控器是电动直升飞机的遥控器。。。。嘻嘻
多谢指点!下午花了半个小时做的舵机安装板看样子是白做了。。。多谢!

网友B:
1 油门推不动。。。。
2 机机起飞后可能马上就出控制范围了。。。。

网友C(2006-09-13):
太好了!我正要飞我的40级呢,吓死我了,赶紧换了

网友D:
都乱说什么啊 现在3D的板机都推荐使用8G的舵机

网友D:
我的46级3D就是用的8G的 一直没问题

楼主:
已经把标准舵机装上了,看来只有下一架才能够试试8g了

楼主:
方向舵与升降舵的位置放得不对,所以方向舵是反的,幸亏ESKY遥控器上还有反向功能,否则....哈

网友E:
警告,别用ESKY的接收机哦,除非你运气好或水平高

网友E:
还有那个电池,7号700MAH 的,压降特别快,一个不小心就会摔机,我就摔了个蝴蝶了

网友:
请问你的机翼是用什么做的,有图吗?贴出来看看,用什么翼型

楼主:
哈,没有翼型,平板的,前沿采用半圆,银色蒙皮采用一个网友介绍的彩旗布做的,后面的红色蒙皮采用购买的现成ORACOVER蒙皮,由于没有熨斗,热风枪吹得皱巴巴的
由于没有时间,一直没有做完,如果接收机不行,那就10.1后去购买一套天地飞的来试试看
都是仿照《摔了不心痛》舟山兄的贴子做的

网友F:
   见贴就顶见贴就顶
   见贴就顶见贴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