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难的问题!!!

楼主(2006-08-06):
无刷电机不接无刷电调怎样驱动啊???电池只有两条线,怎么接无刷电机的三条线啊?如果用无刷电调驱动无刷电机,电调接电池正负极两条线怎么接啊?

网友:
这个问题嘛:
无刷电机不接无刷电调那就只有一个方法驱动:使用三相交流电源直接接电机的三根线。

网友:
这问题的确很难!我没办法!交给下一位来解决!

没法!没法!没法!没法!没法!没法!没法!没法!没法!没法!没法!

网友:
这个问题是急难啊,要用手把电池两根线依次以三种组合快速和电机三根线分三种模式进行快速接通,建立旋转磁场。要达到高转速难度十分高,估计得有兰花拂穴手的功夫才行。

网友:
用葵花点穴手好了。。。。

。。。。。。。。。。。。。。。。

网友A:
电调的3根线接电机的3根线,电池的2根线接电调的2根线,红的+,黑的-.

网友:
楼主真好玩.无刷电机没有换相器的,你说能不能直接接电池?

网友B:
无刷电机不通过电调直接接电池会烧掉的,就算是接入3相交流电也不会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3根线接电机的3根线,电池的2根线接电调的2根线,红的+,黑的-.

无刷电调有三条线接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不通过电调直接接电池会烧掉的,就算是接入3相交流电也不会转动。

用变压器呀?

网友:
接入3相交流电就成了3相永磁同步电机了,启动不了,用手拨启动可能行

楼主的问题好个性

楼主:

无刷电调接电源的三条线怎么接只有两条线的电池啊?

网友C:
无刷电调三条线是接电机的,不是接电源的

此贴为本年度首大难题贴!

网友:
以前有人问相似的问题。你们的回答还是没有什么创新啊。再想点更搞笑更划时代意义的答案吧。

网友D:
楼主的问题简单:买内置电调的无刷电机嘛。

我问一个:电动飞机没有电池怎样接线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简单:买内置电调的无刷电机嘛。

我问一个:电动飞机没有电池怎样接线才行?

这问题有点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简单:买内置电调的无刷电机嘛。

我问一个:电动飞机没有电池怎样接线才行?

这个问题简单啊。
螺旋桨轴上装个发电机,发电机输出接到马达上,启动的时候用手拨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个方案:不用电池用电瓶!!!还有电容也可以啊~~

网友:
有点意思这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调有三条线接电源啊???

有没有看错我的帖子.

网友:
其实容易

不过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楼主主要是要在电机主轴上面接个热火头,这样主轴感应磁场会和电机磁场发生排斥效应,这时候电机就启动了。通常来说直流电源,(估计楼主用的是通用7。2v)。电机红线和黑线是控制电流和电压的。所以你要加两个电阻在红线和黑线上来调节电机。
首先是红线,油门开最大,调节电阻,调到转速稳定的最高值就行了。
然后是调节黑线,黑线主要是让在小转速时候不熄火,切记,很多电机的黑线是很敏感的,所以一次要少调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你猛推油门熄火,可能就是贫流了,这样调小红线电阻,要是电机转速提高反映迟钝,就是富流了,就调大红线电阻。等转速反映迅速,抬头低头不熄火,就查不多了。
当然一点个人经验,大家有什么批评和建议都不妨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贴为本年度首大难题贴!

网友:
Cocal    答得好极了。

网友E:
把铃铛里面掏空,装三只小老鼠进去应该可行。它们不跑你就用电打它们。
一只母老鼠俩只公老鼠的效率或许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铃铛里面掏空,装三只小老鼠进去应该可行。它们不跑你就用电打它们。
一只母老鼠俩只公老鼠的效率或许更高。

妙!我看这是最佳方案了。

网友:
本年度最佳精品贴!

提出一个好问题比解决这个问题要难100倍!

网友:
绝对的精品贴  把老鸟都难住了

网友:
一个傻子提出来的问题可以难死十个聪明人。

网友:
我来答

1、无刷电机不接无刷电调怎样驱动啊?
 答:可以改为手动,如果说磁钢很强的话,加上个桨。

2、电池只有两条线,怎么接无刷电机的三条线啊?
 答:通过电调连接。

3、如果用无刷电调驱动无刷电机,电调接电池正负极两条线怎么接啊?
 答:可以用焊接,或改用插接器。

完整吗?有什么不明白可以再问。

网友:
你们真笨~~~爬到山崖上把鸡鸡往下一扔再屁殿屁殿的跑下来不就行了吗,还讨论这如此难的问题!~~~~~~~

网友(2006-11-24):
很简单
在主轴上装个换向器就可以啦

网友:
能说得楼主明白确实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