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油门后电机怎么突然停转?

楼主(2006-08-06):
我的翼龙三通配置: 辉盛2408-21电机/好盈18A电调/11.1V1500MAH锂电/翼龙遥控和接收

我的电机起动时有点异常, 象是先倒转一下后正转, 小油门时开始正常转直到中油门, 从中油门加速后突然出现 "吱吱" 异响就停转了, 如果从一开始就快速加大油门, 加到中速后突然停转.

舵机还转动正常

到底是电调的原因还是电机的原因, 请高手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翼龙三通配置: 辉盛2408-21电机/好盈18A电调/11.1V1500MAH锂电/翼龙遥控和接收

我的电机起动时有点异常, 象是先倒转一下后正转, 小油门时开始正常转直到中油门, 从中油门加速后突然出现一声异响就停转了,  ...

配这个电机,我有用过,蛮多模友也有用过,没有发现问题,你试试把进角调为中或高看看。

楼主:
进角我调过,低和中进角我都试过, 是一样.

舵机运转正常, 难道是电机的问题,但还能转, 只是不正常,突然停转, 原因何在??

网友:
据说电池太垃圾C数不够就会有此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角我调过,低和中进角我都试过, 是一样.

舵机运转正常, 难道是电机的问题,但还能转, 只是不正常,突然停转, 原因何在??

请设高进角试试。
另外,你的 2408-21 的电机的 KV 值是多少? 配的桨是多少?是几节锂电?
当KV 值比较高,然后直驱大的桨,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调保护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设高进角试试。
另外,你的 2408-21 的电机的 KV 值是多少? 配的桨是多少?是几节锂电?
当KV 值比较高,然后直驱大的桨,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2408-21电机的KV值是1750, 配7060桨, 二节和三节锂电都用过, 问题是一样.
另: 刚安装好第一次试飞时是正常的, 第二次开始出现上述现象.

楼主:
刚才又测试, 电机中速转动, 电调就热的不得了.

网友:
电池排除,电调排除,考虑电机问题!!!

网友B:
这是电机和电调的兼容性问题,换个电机或电调就好了,还有用桨保护器或负载过重也容易出这个问题.
其实是电机在加速时达到某一特定转速时,电机失步造成的.

网友:
绝对不是兼容问题,这种电机不可能兼容不了,楼主之前用得是好的,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建议楼主换个电机或电调试试,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1、考虑电机问题,有可能线圈接头质量不是很好。
2、考虑电池和电调保护。
3、电池接头,如果是田宫头,那就请改成T插。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有组线圈受伤造成相不平衡可以用交流电表测相电流确定,当电调功率元件有问题也可造成不平衡

网友:
我用的电机电调和浆都和楼主的一样。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只是前几天飞的时候,撞上了高压线,浆打断了。想问问楼主的浆哪买的。价格多少?
但我的船上的550电机(有刷)和电调出现过这种情况,也是在高速是忽然停转。捣鼓了良久,好像是因为电池的输出线接的不牢靠。在大电流下接点会分担很多电压。
个人还是建议楼主多注意一下电池。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我已初步断定是电机的问题.

我的桨是从HIMODEL买的http://www.himodel.com/cn/

网友:
会不会是电调上有 MOS 管已经损坏。

楼主:
今天换了新电机试, 正常,  是电机的问题.

我的一点体会: 各种配件最好准备两套, 以便用排除法找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新电机试, 正常,  是电机的问题.

我的一点体会: 各种配件最好准备两套, 以便用排除法找出问题的原因.

呵呵...上面9楼我都说了...最大可能是电机问题...这次占个19楼...

网友:
呵呵,问题是这样就解决咯,又学到新知识咯

网友:
电机的磁铁,有一个没有磁了,或者,电机的线圈有短路的地方,就会是这样的

楼主:
"电机失步"是什么意思? 如何避免?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机和电调的兼容性问题,换个电机或电调就好了,还有用桨保护器或负载过重也容易出这个问题.
其实是电机在加速时达到某一特定转速时,电机失步造成的.

"电机失步"是什么意思? 如何避免?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不保证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电机也试过高速突然停止,发现是香蕉头的问题,香蕉头插拔多了,公头开始松了,小电流过没问题,大电流就会电机突然停下

楼主:
电机转动断断续续,是否是遥控的问题?

我今天飞翼龙,出现怪现象,起飞后电机就停转,或者断断续续地转动,是什么原因?

我在地面测试,近距离(5米内)来回拨动油门,电机转动正常,但超过20米,加大油门电机转动就断断续续,有停转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

偶尔还飞起几次,但油门操作很不正常,断断续续地转, 飞了一会就降了下来.

是否是翼龙遥控的问题,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