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4#控是不是插上外接电源就能充电?

楼主(2006-08-06):
或者用自带的12v充电器接在电池盒上直接充?我看两个红色的JSL头能接上,可以这样充么?要是每次都把电池摘出来用充电器冲太麻烦了。

网友:
可以这样充的``拿下来不拿下来都一样可以充````不过充电器电流很大的哦``我测试过有一安的电流`充一个半小时左右电池就有点温度了``就不要再充了````长时间充的话会把电池充坏的而且电池会很烫的..注意别过充了!!!

网友:
我每次充2-2.5个小时

网友A:
自动断电的充电器还在调试中,应该比原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断电的充电器还在调试中,应该比原来方便

不用那么麻烦,买个带定时器的插座,十几二十块钱而已。

网友:
呵呵 不是,是根据电池状况断电,不管你用了多少电,充满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