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充好了却没有用,需要放掉些电保存吗

楼主(2006-08-06):
新冲了两只锂电,但却没有飞。可能得两个礼拜才有机会飞了,我应该把电先放掉些保存吗?

网友A:
先放掉些保存再保存可能会好些。

网友B:
虽然没有权威说法,但是还是建议你用掉一些再保存。

网友C:
长期保存把单体的电压控制在3。6~3。9V之间比较好

网友D:
最好放掉一部分电,使电池的容量在40%-50%左右,在20度的环境下保存是较好的,不然很可能两星期以后电池就不能用了。。。。。

网友E:
厂家出厂的时候预充到3.88V,估计可以参考厂家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