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坦克之路-1

楼主(2006-08-06):
近日从东方朔兄处捡回一台车车

经过检查发现问题还挺严重的:
1、一个负重轮的摇臂断了;

2、一边变速箱的驱动齿扫齿

特别是齿轮的修复难度比较大,反复思量后决定:重造整个底盘!!

可利用部件有:
坦克的上盖,包括炮塔;
遥控电路(暂时先不做改动等有时间再改为比例遥控);
行走机构(驱动轮、负重轮、履带等有时间再升级);

最后很不好意思,车车刚拆开,炮管就,就,就给小家伙当棍子拿来玩。结果变成这个样子。对不起了东方朔兄

开始,开始了我的坦克之路。。。

楼主:
第一步:参数设计

第一步:参数设计

因为要利用原坦克上的一些零件所以先对车车进行了测量。
1、履带:
  约1260*50(长*宽)

2、驱动轮:
  周长约为147mm

按此周长估算车速-驱动轮转速如下:
  时速   驱动轮转速
   5KM/h   566。5转/分
  10KM/h   1133.8转/分
  20KM/h   2267.5转/分
  30KM/h   3401转/分

网上较认可的速度是1。5米/秒(5.4KM/h),但从东方朔兄处了解到他的1/10汽油

坦克可以达到25KM/h,所以对车车的速度要求还拿不定主意,希望各位指教。

暂定时速为10KM/h,驱动轮转速要达到1千转左右。

3、电机:
按照驱动轮转速要求和驱动整车(<15KG)功率要求选择电机。
采用电动的原因很简单,一是设计比油机简单,自己比较熟手;二是运动控制比较

容易;三是造价低(要养仔,无钱呀)。型号已经初步选定(在jun-lang.com上的

一款电机,12V,300W,1万1千转,40元)。

4、履带:
原履带太那个了,打算重造或用1/16的金属履带。

网友:
电机最好设计成可更换的

按你10KM/H算减速比为10:1左右.似乎小了点.坦克在草地上阻力太大,而且做好后一般会觉得速度低了.

楼主:
电机最好设计成可更换的

谢谢。我是打算取胜双电机的方式,虽然走直线会有些问题,但用两个电机功率应该是足够的。而且通过适当的电路控制应该可以保证直线(我打算用单片机做一个控制电路,有测速和混控功能)。
  不过减速齿轮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A:
电动狗上的电机和扇齿很适合

可以单独买到的,金属齿,电机有E1000的,我想力矩也够了

网友B:
什么电动狗?

楼上的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
当然是双电机啦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可以介绍下吗?

    这是电动的优势,单动力的传动太复杂,但是2*300W未必够的.草地上的阻力超出想象,再说没有速度就无从谈起现代坦克那种驰骋疆场的效果.
    我现在的坦克速度是10多KM/H,我还感觉速度低,扬尘过泥潭出不了效果
    至于单片机控制是一定的啦.我还考虑装上两个陀螺仪(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各一个,分别控制炮塔和炮管)和摄像镜头.便于操作瞄准和开炮

网友:
想知道你的电机,,,,开开眼哦,,,,我的电机才,250W两台,

网友:
300W12V的电机

电流才是25A,不难找到
    540电机如果在8V电压下电流有50A就有400W了

楼主:
什么电动狗??

什么电动狗??
这几天正为找合适的齿轮头痛,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在广州能买到吗?谢谢。

电机先用2*300W的试试,而且变速箱我打算设计为二速或三速的,走草地应该无问题。

履带已经想好怎样造,正在找材料。行走效果应该不赖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电动狗??
这几天正为找合适的齿轮头痛,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在广州能买到吗?谢谢。

电机先用2*300W的试试,而且变速箱我打算设计为二速或三速的,走草地应该无问题。

履带已经想好怎样造,正在找材 ...

俺找到一个行星齿轮减速器,用来改制坦克减速器绝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介绍一下吧

电动狗上的电机和扇齿很适合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独买到的,金属齿,电机有E1000的,我想力矩也够了

怎么人不见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狗上的电机和扇齿很适合

怎么人不见了呢?

这位说的是仿真电动枪上的驱动电机和相关的齿轮组件,在一些军品模型商店能够买到。不过最近查禁得力度比较大也许不容易买到,但我相信向广州这样的地方一定有现货,因为全中国这方面的玩具都从那里集散出来的。

楼主:
减速箱和这个很相似减速箱

另电机用这个行不电机

网友:
你的减速箱看起来更好呀

前两级高速运行的行星齿轮都是滚动轴承的.不知道大小合适不?
    用在什么上的?在哪买的?

    看起来你的电机也不错,90MM长,直径50-60MM?只要能安装的下就是好电机

    只是这种行星减速器的减速比太大,需要改制才行.我计算过只用一级减速比是10-20,比较符合坦克,(HL虎式坦克的减速比是40:1).望楼主告之获得途径,俺也想买一对看看

楼主:
减速箱http://www.jun-lang.com/manager/article1/NewsDetail.asp?id=206
电机http://www.jun-lang.com/manager/article1/NewsDetail.asp?id=33

我已经汇款过去了,不过个人感觉这里邮购比较的@^%¥,希望不是PZ

另外请教 masm32 行星减速器的工作原理,我还有搞懂,无法改装呀。谢谢

网友:
行星减速器

此减速器因一些齿轮既自转又公转而得名,特点是承载能力大(你图中三个齿轮承载),结构紧凑,减速比大,所以是制作小模型类的理想减速器.
    这种减速器是采用级联的方式(级与级之间是乘积关系),所以改制相对容易,你的也是三级,其实用一级就好(用一级减速比大概是4-5:1,包括电机大概是16-20:1)

谢谢你提供的链接,明天我电话问下,方便去他公司看看

网友:
masm32   ade
两位!我也正好想要采用这个网站提供的电动机和减速机套装,说是专为电动自行车进行的优化组合,我得到的报价是20a 95元每套,不知道ade兄的价格几何?
另外masm32,如果你在深圳就请为大家造福,帮我跑一趟看看这个公司的东西到底如何,另外咨询一下锂离子充电电池的情况我也有意购买。
谢谢了。

楼主:
单是电机现在20,不过星期天一朋友在广州陶街8元淘到,。而且我汇款三天后对方才说收到,担心PZ

网友:
我去过公司了

还买了几套电机+减速器...对方不是骗子,我去时他们正包裹几个邮件.东东很多..去时对方正在吃饭,所以没太仔细查找...买回来的东东测试了一下,都可以通过改装用在坦克上,只是功率觉得还小了点..迟些我上照片

网友:
上图

两种减比不同的减速器,
    第一张是带滚珠轴承的,减速比56:1
    第二张是不带滚珠轴承的.减比要大些.估计100:1左右
    两个减速器所配电机相同.电机是7个磁极的.理论扭矩要比3极的大.

    电机带减速器在12V电压下空载电流约400MA,转速约7500-8000转/分(用激光转速表测试).
    我初步计算了一下,带滚珠轴承的减速器去掉一级减比为14:1,可以用在坦克上,但速度上高比较困难.而不带滚珠轴承的去掉两级减比为6:1,适合做高速坦克用.

    价格是电机+滚珠轴承减速器+刹车装置 = 75米(第一图)/电机+普通减速器 = 25米(第二图)

    那种300W的电机因配套的减速器缺货所以我没买,到时候有货的时候买

    目前最头痛的就是伞齿了(用做动力转向,因这种电机+减速器只能竖着装)..各位兄弟有没有什么办法?

现在上图只能上<100K的图片了.照片只好裁减了

网友C:
想 问下楼主哥哥~
您那能买到减速器么?还有转向 的装置能买到么?
望答复  谢谢
QQ137121059

网友D:
感谢masm32
你买到的这一套的电动机相当于国内什么型号的电动机啊?你仍然觉得功率不够?那个所谓300W的电动机的功率会够吗?
我上周跟他们电话联系的手,他们还没说那个20A套装没货呢!看来销路还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masm32
你买到的这一套的电动机相当于国内什么型号的电动机啊?你仍然觉得功率不够?那个所谓300W的电动机的功率会够吗?
我上周跟他们电话联系的手,他们还没说那个20A套装没货呢!看来销路还不错啊!

    我感觉这个电机是18V-36V的.虽然是7个磁极,但是在12V下转速只有8000转/分,空载电流400MA,估计满载电流最多是20A左右吧.我估计此电机最多相当于比560高一级.用在坦克上应该非常不错.只是用在高速坦克上估计还差了一点.

    那个锈迹斑斑的300W的电机应该不错.空载电流是2.2A(12V),3.4A(18V),我估计满载电流至少应该是50A,功率足够大.但是对电池和电调是个巨大的考验.制作起来不容易

    其实这两种电机都很好,而且他那里有这些电机的碳刷.所以使用起来无顾虑.

另:你有办法找到或者加工伞齿吗?现在就差伞齿了...

网友:
减速器

引用 网友C:
想 问下楼主哥哥~
您那能买到减速器么?还有转向 的装置能买到么?
望答复  谢谢
QQ137121059

WWW.JUN-LANG.COM

楼主:
WWW.JUN-LANG.COM 上买的货还没有到手,工作进展被迫暂停。现在还为减速齿犯愁~~~
有个好消息是单位有台车床,应该可以利用一下。
先将底盘图纸画出来再算啦。

网友:
好消息
你们需要的伞形齿轮套组,我已经找到了,只是带有一定的变速比,不知道是否能使用在你们的设计上!!!!

那是用于角磨机机的伞形齿轮,一组两个,带有一定的变速比,大约是3.4:1装配方式比较方便。
在我所在的湖南长沙的电动工具修配市场上大约20多块钱一个。相信各位在自己所在的地方也能找到。
如有需要,我可以各位拍摄照片。

网友:
我所说的伞形齿轮组,旁边是一把大号的美工刀做个参照。

原本用于这种电动角磨机上

网友:
这个伞齿不错呀..轴径是多少的?

我今天专门去找了电动工具维修市场..深圳好象没有这个市场.明天再去看下

烦请"长沙指北针"把尺寸也报上来吧...

网友E:
找可换档的减速电机其实不难,在旧货市场的直流电钻就很好用,12V18A,还包括电子调速器,一般都是进口的,非常耐用,有机械快慢档,要空档的话,拔至快慢档中间即可,我曾用来做过一辆童车;还有伞齿轮,在旧货市场也很容易买到。

可参考我发的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多谢

引用 网友E:
找可换档的减速电机其实不难,在旧货市场的直流电钻就很好用,12V18A,还包括电子调速器,一般都是进口的,非常耐用,有机械快慢档,要空档的话,拔至快慢档中间即可,我曾用来做过一辆童车;还有伞齿轮,在旧货市 ...

我去旧货市场找下...不知道深圳有没有旧电气工具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