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动机

楼主(2006-08-06):
买了个旧的摩托车用12v电动机和电瓶,想做启动器,可是用了不到10分钟就没有电了,怀疑是电瓶质量不好,可又不知道要是
电机
有问题会不会耗电量也会很大?请高手教我。

网友A:
不是电瓶质量不好吧,应该没充电,电瓶放电低于10V后再充就坏了.电机有问题应该不会耗电量大啊

网友B:
一个摩托车的启动电机有5 6百W呢。能用十分钟对旧东西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C:
空载哪有几百瓦啊,,摩托车的启动电机转速可能有些高,想办法减速,或重新饶线可能好些,

楼主:
一般减速组怎么做啊,试了几种方法都不行,那位高手有好办法吗?

网友D:
测一下电瓶电压和电机电流才知道问题所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