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50CCPM接线问题!

楼主(2006-08-07):
我的是450XL CCPM,配6EXHP,但不知怎么接线,按照450的说明书接不对,请教高手!(遥控已经设为CCPM十字盘模式!)

网友A:
你的 接受 是146ip的话 1。2。6通道是3个10子盘的舵机(具体那个是那个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先装好机才插的接受换来换去好几次才换对你自己摸索把 呵呵) 3号通道是电调 4号是陀螺 5号是陀螺的感度

网友B:
您好,我也有以上問題,我的接受是R156F,我把舵机分別插入1,2,6 通道,搖控己設定CCPM十字盤模式,但搖控機上有幾個開關制,其中一个是否飛倒飛的,我分別開關那些制都沒有反應,是否搖控設定錯誤,又油門和主槳設定要怎樣設定,可否指點一下,我的機是450XL,控是6EXHP,請問2位師兄您的搖控是否有中文說明書嗎,如有可否給我一份,在此先多謝您們。
我的電郵:tommylee97233@yahoo.com

网友B:
好多謝師兄的說明書。

网友C:
450xl是后3点的,FUTABA的设备通道定义都一样的。
没记错的电话,应该是前面两个舵机接1,2通道,后面舵机接6通道。
装好后,调整3个的舵机的正反舵,使他们在推油门时能同时上升或下降。这时,打副翼或升降有可能是反的,先别管。
我的是FF9,通过调整几个通道的动作量的正负值,调整反舵的通道。

网友D:
从前往后看,前左1,前右边6, 后中2
调整3个舵机转动方向,如果还不对,调斜盘百分比,把+-符号反一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