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原来装的陀螺仪有锁尾功能吗?急 谢

楼主(2006-08-07):
36# 原来装的陀螺仪有锁尾功能吗? 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A:
如使用006陀螺儀的鎖尾功能, 必須關閉搖控器上的螺距與尾陀混控功能.

网友:
具体如何操作啊,讲讲,我也学习一下。我的机都没有调好。

楼主:
是呀 讲讲 有锁尾和没锁尾又有什么差别 也请讲解 谢谢

网友:
简单说锁尾陀螺就是你悬停时,假设机头方向是0度。刮来一阵45度的斜风。你的机机被风吹移了一定位置后,机头方向仍然是0度。当然了36#原配的锁尾陀螺效果很一般。

楼主:
那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使用006陀螺儀的鎖尾功能, 必須關閉搖控器上的螺距與尾陀混控功能.

那是不是如果要用鎖尾陀螺儀必须要六通道以上的遥控器了,四通的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