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建议:首次扣倒的埸地选择

楼主(2006-08-07):
首次扣,怕摔,心理压力大自不必说,建议选择一空圹的长满杂草(起码齐腰高左右)的埸地,即便摔了,JJ基本完好(不过大齿盘必遭),当然,掉机的方位可要记准了,不然那找死你...............

网友A:
幽默 呵呵 你最好穿紧身长裤 否则 杂草里的虫虫爬到 档挡里对着莫莫地方 “呵悟” 一口就

网友B:
就是,找JJ是要花一些时间。不过也没有 这么恐怖啦。我练得时候也是这样练的,主要是先过了心理关。等多翻几次。熟练了当然什么地方都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