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用9253一定要加外置BEC吗

楼主(2006-08-07):
如题,尾舵用9253一定要加外置BEC吗?加的话,是不是从电调电源处接出一组电源给外置BEC,由外置BEC直接供电给尾舵,原陀螺仪的输出给尾舵的电源线去掉,只留下信号线.

网友A:
是直接给整个接收机供电不是给舵机供电,大电流的电调可以不需要外置BEC,好盈40A的电调有3A的输出,不需要外接BEC了,飞下来温度很低。

网友:
亚拓原装的35A的,要不要接BEC?

楼主:
那就是将电调输出的油门插头上的红线去掉,信号和黑线不动,接收机由外置BEC直接供电。
我的是原装25A电调,需要用外置B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给整个接收机供电不是给舵机供电,大电流的电调可以不需要外置BEC,好盈40A的电调有3A的输出,不需要外接BEC了,飞下来温度很低。

它是内接了开关式的BEC!

网友:
呵呵,一个比两个可靠些。内置的比外置的要可靠些。

网友:
我的是9253加56三个 用35G电调温度高  后来加装BEC 明显感觉动力提升
但是温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