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较测转速问题

楼主(2006-08-07):
请问在飞机上直接测转速,应该用什么传感器好。

网友:

用光-电传感器吧

网友:
可能只有专业厂商能测飞行中螺旋桨的转速吧,普通模友是难以做到的,你的目的是做什么?

网友A:
因为是同步电机,所以电机的转速可以通过测电调换相的频率来计算得到,比转速计会有更高的精度。(计算时注意极对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同步电机,所以电机的转速可以通过测电调换相的频率来计算得到,比转速计会有更高的精度。(计算时注意极对数)


飞机在飞行的时候,还能测电调换相的频率吗?

网友:
应该能的,在电机查表驱动时设置一寄存器计数,每调用一次加一下。隔一个固定的时间去读一下,然后再换算就行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的理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