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 雷鸟 不难飞

楼主(2006-08-07):
嘿嘿 !~ 原来 雷鸟 不难飞, 我甚至觉得比 LAMA 好飞,
最少不会自己打转 ·

我的雷鸟上午到的,大齿盘  和 电机 的间隙太大,我调了下!
就出去飞了 ! 只要没有风 ,悬停很简单, 而且 向前飞的速度比 5# 4  和 LAMA 3 快多了  !

就是 感觉 升力不够,不爽 !我最多飞了 1.5 米高 。不比 LAMA 3 随便一推油门就是 3层楼高。请问 怎么改变雷鸟的动力, 它电机力不够,还比不上华科尔的  76#C !
--------------------------------------------------------------------

最后想问一下,为什么雷鸟自己带的模拟软件装好后,接上遥控 不能操作,
我是按说明安装的软件!

网友:
天才!天才--------

网友:
呵呵!那就好,我可是调了一下午,没敢高飞,就飞了30厘米高感觉挺稳了,模拟器你要选com1,说明书里面没有改。我自己的雷鸟就没那么好了,昨天下午还把平衡翼摔断了,用了根车辐条代替,感觉沉了许多,稳是稳了,摔起来也更厉害了。

楼主:
呵呵 · 谢谢你帮我调,好卖家啊!

我今天下午飞了2块电池,皮都没有挂伤,嘿嘿

网友:
我的雷鸟悬停都没停好就散架了!

网友:
换了个马甲。呵呵!听说楼主的平衡翼断了阿,单独买实在划不来,建议先用车辐条钢丝代替,虽说重了点,没什么大碍。以后一起买吧,玩这个的配件消耗肯定不少。

网友:
我是雷鸟怎么调都飞不起来,一气之下买黑鹰了

网友:
不会啊,雷鸟还是很好飞的,控制起来不太好控制,飞还是能飞的,检查一下桨和电池。

网友:
我雷鸟的一个球头扣老爱往左偏,这样会影响飞行吗?

网友:
...........................................................................什么都没有

网友:
什么东东,怎么看不见~~~~~~~~~~~~~~

网友:
多少钱啊雷鸟

网友:
是吗?我今天早上飞了2次,摔了2次…………………………
    顺便说一下楼主你的贴看不到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