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推荐一部入门飞机!

楼主(2006-08-07):
没钱!只有200RMB以下!这个价位能选全比例的吗?难道之能选无陀的?
便宜的!有什么好的选择?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二手区去淘....

网友:
200弄比例的全套可能有点恼火哦!~~~

网友A:
我还以为楼主少打了个零

网友B:
淘宝上150块可以买全套电子设备套装,包括 380电机 20A电调 3通发射接收 电池 充电器 2舵机 和3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150块可以买全套电子设备套装,包括 380电机 20A电调 3通发射接收 电池 充电器 2舵机 和3桨

加上空机一般多少钱?

网友C:
我设计的那架 250克左右的180有刷练习机, 加上利润不算邮费估计也要超过 250 块了, 不过, 现在我不卖航模了, 不要找我.
建议找那种150元的二手没有坏的设备, 再卖点儿KT板、胶水之类的DIY。

以上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C:
还有好像是奥迪出的一款小天X之类的微型开关控电磁舵飞机,只有电机开/停与垂尾左/中/右。

有前辈说价格不计邮费才 100元RMB,挺便宜的啊。问题是,那是开关控,不是比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楼主少打了个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设计的那架 250克左右的180有刷练习机, 加上利润不算邮费估计也要超过 250 块了, 不过, 现在我不卖航模了, 不要找我.
建议找那种150元的二手没有坏的设备, 再卖点儿KT板、胶水之类的DIY。

以上仅供楼主参考.

diy暂时还不懂!而且我们珠海这里好像已经没有卖模型的地方!找配件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暂时还不懂!而且我们珠海这里好像已经没有卖模型的地方!找配件麻烦!

玩模型必须投入的.200块钱,按你的要求,就只有去二手区碰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好像是奥迪出的一款小天X之类的微型开关控电磁舵飞机,只有电机开/停与垂尾左/中/右。

有前辈说价格不计邮费才 100元RMB,挺便宜的啊。问题是,那是开关控,不是比例的。

看了那个奥迪的小天鹅,电池容量比较少。这个小天鹅和小鹰号那种双螺旋掌的那种比较好啊?

网友:
而且也不见得你所要的东西,一个卖家全有.很可能你要在不同卖家手上才能集齐所有东西.这样一来,邮费又很可观了.你自己计算以下吧.

网友D:
珠海的绿色航模、华迈都是比较出名的。

200RMB如果再增加一点RMB,可以到启迪那里购买一个篮鸟2通道飞机,和火鸟400基本一样的,但价格便宜很多。

2手淘东西,要识货才行,否则容易........
---------------------------------
diy暂时还不懂!而且我们珠海这里好像已经没有卖模型的地方!找配件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那个奥迪的小天鹅,电池容量比较少。这个小天鹅和小鹰号那种双螺旋掌的那种比较好啊?

站在新人角度, 比较一下这2种飞机:

电磁舵:
1 靠尾翼舵面转动实现转向, 能体验到尾翼对飞机的影响。
2 如果飞机坏掉,改造或者DIY的难度略大。
3 单电机,相对动力较弱。
4 参考资料多,相对来说略复杂。
5 电磁舵稳定性略差,有时需要反复打舵。

双电机:
1 靠电机差速实现转向,与绝大多数飞机转向原理不同。
2 原理简单,容易修理,很容易利用原设备DIY。
3 双电机,相对来说,动力足,很容易飞上天。
4 参考资料少,相对来说略显简单。
5 双电机稳定性强,对方向舵反应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珠海的绿色航模、华迈都是比较出名的。

200RMB如果再增加一点RMB,可以到启迪那里购买一个篮鸟2通道飞机,和火鸟400基本一样的,但价格便宜很多。

2手淘东西,要识货才行,否则容易........
------ ...

哦!你说的那两家都是工厂来的?直接上面有零售吗?珠海的遥控飞机零售在哪里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在新人角度, 比较一下这2种飞机:

电磁舵:
1 靠尾翼舵面转动实现转向, 能体验到尾翼对飞机的影响。
2 如果飞机坏掉,改造或者DIY的难度略大。
3 单电机,相对动力较弱。
4 参考资料多,相对来说略复杂 ...

哦!双电机的是用什么原理实现爬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双电机的是用什么原理实现爬升的?

双电机的, 只要两个电机一开, 飞机就以一个接近固定的角度爬升.

开关控电磁舵的飞机, 也是一开电机就有一个小角度的爬升.
通过转弯实现降高度或者减少抬头.

网友:
我想那些都是鸡肋啊。

网友C:
的确, 除了电磁舵的开关控有可能以后用来DIY小飞机休闲一下, 双电机开关控的估计以后只能丢掉或者送人.

网友:
那就先买部模拟器吧!

网友:
200很难买到,火鸟也要2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 除了电磁舵的开关控有可能以后用来DIY小飞机休闲一下, 双电机开关控的估计以后只能丢掉或者送人.

我买了那台仿火鸟的!三通比例遥控 380电机!现在等到货!迟些试飞!我第一次飞!要主要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 除了电磁舵的开关控有可能以后用来DIY小飞机休闲一下, 双电机开关控的估计以后只能丢掉或者送人.

双电机的也可以,一般这种飞机的电机又两种转速,低转速平飞略有爬升(电足时),高转速爬升。转向靠电机的差速实现,有些为一边停转,另一边高速,有些两个电机都转,但一个高速一个低速(两个调速电路输出之间加接一个大功率小电阻)。diy能力强的(有电子技术基础),也可以用其设备,通过外接电路方式,做出较为满意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那台仿火鸟的!三通比例遥控 380电机!现在等到货!迟些试飞!我第一次飞!要主要什么?

----------------------------------------
你可以用“火鸟”在本论坛搜索一下,有讨论火鸟飞行注意事项。

网友:
雷鸟402

技术说明:>380马达直驱
>>95%完成度
>>820mm机长
>>1100mm翼展
>>400-500G飞行重量
>>4通遥控设备.10克小舵机,25A电调
>>8.4V-600MAH高功率NI-MH电池
>>良好的滑翔功能与抗风性能

>>机体
使用吹塑材料经模具一次成型,相比于木制机具有:成本低廉;机身摔不烂;无需进行大量技术调整;场外飞行损坏后修复快速简单(使用自粘绷带)的优点。即使无法修复亦可购买全新配件更换。毫无疑问,绝对是初学者的第一选择!

ARF空机(不含电池,遥控.舵机.电调.充电器)为:168一套

--------现货供应---------
==============================================================================================

雷霆405-电动滑翔机
技术说明:
>>380马达直驱
>>8.4V-600MAH NI-MH高功率充电电池
>>99%完成度
>>820mm机长
>>1100mm翼展
>>450g飞行重量
>>4通道全比例遥控设备
>>良好的滑翔功能与抗风性能
>>一体化机翼和玻纤加强竿.更加结实

高效率折叠桨和高效380电机.耐冲装机身

10克小舵机控制方向和升降舵
>>机体
使用吹塑材料经模具一次成型,相比于木制机具有:成本低廉;机身摔不烂;无需进行大量技术调整;场外飞行损坏后修复快速简单(使用自粘绷带)的优点。即使无法修复亦可购买全新配件更换。毫无疑问,绝对是初学者的第一!

飞行图片:

ARF空机(不含电池,遥控.舵机.电调.充电器)为:138一套

                                                                    摘自飞羽模型www.fymx.cn

楼主:
已经到手了!买了部仿火鸟400的!全套连380电机 7.2V 900mah,三通比例遥控!送多一对主翼,一共100元!

楼主:
昨天试飞!第一次飞起了!飞了三次,不懂控制!把主翼,和尾翼都摔断了!不过总算飞了起来!
昨晚用大的透明胶纸把机翼补好了!等过几天有时间再去炸过!

想请问我飞起时飞机向左歪!应该怎么调?

楼主:
太紧张了!都忘记了拍摄!下次再上图

网友:
你有看过本论坛对火鸟的飞行注意事项吗?

网友E:
丢~~~我入门的飞机是翼龙的,用了6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丢~~~我入门的飞机是翼龙的,用了600。

翼龙的和我的不是一个档次的!而且翼龙耐摔很多!入门很好!我的摔几次就断了!还要自己修修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