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能详细的说一下关于平衡冲的一些知识!总结一下 ...
那位大虾能详细的说一下关于平衡冲的一些知识!总结一下吧!

楼主(2006-08-07):
能详细的说一下平衡冲的基本原理,作用,以及如何把
电池
上的4个线头和
充电器
输出连接,充电电压,电流的范围,等等等等有关的东西都总结一下吧,我看论坛上的贴子,都很散!
本人新手,想自己做,嫌市面上稍微好点的平衡充太贵,便宜的又太差了。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呀
等于三个独立的充电器分别对三个电池进行充电呀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啊,就是具体输出的线怎么接(怎样将充电器输出的6根线接成4根,电池上是4个孔的头子),充电的电压要求多少,电流要求多少?
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六根线其中有两个两根分别等效于一根,所以就是四根啦
谈不上指点.
电压一般流行的观点是4.15V(我理解4.15-4.30V都可以),充电电流是不超过1C

楼主:
还是没听明白,能说具体点吗?是不是,第一块充电器的负极联第2块充电器的正极为一根线,第2快充电器的负极连第3快充电器的正极为一根线,然后在加第一快充电器的正极和第3快充电器的负极,一共是4根?
1c是不是就是1A?

网友B:
真的想自己做就看这个仿吧,这是目前为止,坛子里面制作难度制作效果最平衡的一个,当然是指元件级制作,柯达充那种不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