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侠会读懂游标卡尺量螺丝??(有图)

楼主(2006-08-07):
为了买螺丝,不得不买了把游标卡尺,但是我量出来的可以非标准尺寸,到底该买那种呀?

有经验的请告知一下吧.

谢谢...

网友:
如此巴适的卡尺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直接读数啊!我都是没数显表的,汗啊。。。。。。。。。。。。

网友A:
M3的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的螺钉!................

大侠!
你确定是M3的吗?????谢谢.

网友:
先把卡尺合上清下零~不行在你转换一下公制和英制2种显示的~~

网友:
买专用的罗牙规才几块RMB

网友:
查机械手册,有软件版,以前的帖子有 查查如何下载
这种情况我都是查手册,看是那种螺纹的

网友:
游标卡尺多少钱买的?

网友:
M3或M2.5,如果卡尺准确度没问题就应该是M2.5的,可以用螺纹规测的扣距与标准对照验证一下。

网友B:
淘宝是65不包邮,和我的是一样的,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是65不包邮,和我的是一样的,一般

谢谢.各位的解答.

对,就是这个价.对于我来用.精度已经足够.主要贪读数方便,有英寸转换功能.

网友:
1、螺丝本身尺寸有误差
2、游标卡尺本身有误差,数显卡尺每次测量前要清零
3、螺丝是标准尺寸,查查手册,往标准上靠就行,比如上面,2.44那个尺寸,应该是M2.5
4、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螺丝应该垂直于卡尺钳口,2.54那个尺寸估计也应该是M2.5,M3的话误差太离谱
5、模型上一般来说对螺纹要求不是很高,常用标准件,能量出直径就可以了,买螺牙规用处不大

网友:
是的测量方法要注意.卡尺很漂亮.

网友:
螺丝螺母都有公差配合啊,我量的螺丝比标称值小一点,螺母没量过,估计比标称值大一点。这样螺丝才容易穿到螺母中去。

网友:
感觉是2。5的螺丝。有一点误差是正常的。一般的国标螺丝是这样的。

网友:
2。5的螺丝.........

网友:
大概150元左右。。。。

网友:
M3的,买个板牙自己弄几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