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改无刷36#机是这样吗?(有图说明)

楼主(2006-08-07):
帮忙看看改无刷这样对吗?

楼主:
楼上说的对,就是这样接啦,现在已经接好啦,很猛啊!
有点不敢飞啊。我调试的时候是去了大桨的,两个负桨
就有要起飞的动感啊。。。很恐怖啦!

网友A:
无刷电调的电源接口直接接电池就行了,可以不必和原接收机电源线并接。信号线接第三个通道,其他接线没问题:)

网友B:
把接收机上的电源输入线和电机输出线去掉,无刷电调直接接电池,电调的信号线接到第三通道,由无刷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