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电直 电池C数的选择

楼主(2006-08-07):
今天飞了2组新电池  一组是1200 10C  一组是 1000 12C
看数据 2组电池都是可以放出 12A的  实际飞行中发现 10C的电池电压降的比较 快 当然降到一定程度他也稳定了
12C的则比较稳定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电压范围

电压降的太低 这个时候螺距就要上一个曲线点了 飞起来没有 12C的爽。

网友:
4#机用多大的锂电好点????

楼主:
4#没玩过啊。。。

网友:
这种机型的飞行电流在4A左右,用800就够了(重心不好配),用1000可以飞12分钟以上.所以10C就足够了.

网友:
丘屁特用1800MAH10C7.4V能飞20分钟。

网友A:
请问10C是什么意思啊??

一般370的电机用多少C才能有十几分钟的飞行(不间断)时间啊?

楼主:
飞悬停是没什么区别的, 航线需要维持一个相对长期稳定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10C是什么意思啊??

一般370的电机用多少C才能有十几分钟的飞行(不间断)时间啊?

容量相同的情况下 12C 比10C 放电猛。。。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重量而已言 10c的 1200 和 12C 的1000 是差不多的(12C的密度大) 但是飞行时间理论上是1200的长(容量大)

。

网友:
我的飞机现在才316.5克,用的是1200MAH,10C,太轻了,风一吹过来就窜的老高,还想弄一组重点的电池呢.

楼主:
把螺距弄小点 抗风就好了
我还是喜欢轻的 1300 12C 的93g
1000 12C 的 80g    就相差这13g 都感觉出 飞起来轻盈的感觉是不同的

网友:
恩,刚刚换了10T齿轮(原来用9T的,电机是3200KV),调小点螺距,明天试试.

1300MAH,12C,93克?喜欢啊,哪里买的,能透露一下吗?我的1200MAH,10C都91克了.

楼主:
1300是龚禹的飞飞乐 电池12c 你可以要himodel 的1000 12c 就是我觉得不错的那个
老B的1000 15C看数据也不错 居然也是80g(估计没带插头)
超越的1200 10C因为中间要留了2个散热间隙 电池组厚度非常大  这样重心往下了一点 飞起来比较稳定
还有,你的也是老雷的CD电机吧? 要是换了和我一样的内转电机 也是重心下来 你会发现 稳定太多了~
我不大喜欢稳定的感觉 没办法,有空换回一个外转的电机才行。

网友:
我的充电器充电电流是1.2A的,所以用1000MAH的可能会被充坏,所以想用1300MAH的,比较保险.

我用的就是雷叔叔的无刷,我的电机是装在上面的,换了内转重心反而往上跑了.

我的外转用9T居然比用10T热,奇怪了.

网友:
新手看贴有收获~!

网友:
那370或380电机用多少C比较好啊?

一个12C大概要多少钱?
这些都是指锂电吗?
买电池时我怎么知道它是多少C的?
这些是不是要另外买充电器?

请详细的回答下我吧哥儿们!谢谢了!

楼主:
看论坛的销售区。。。

网友:
20C460MAH的,用起来真爽。

网友:
我用12C 7.4 1300的飞ESKY 004,怎么最多就离地20CM啊?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顶上去让大家看看怎么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