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射晶体与接收晶体有和区别?可以混用吗?

楼主(2006-08-08):
请问发射晶体与接收晶体有和区别?可以混用吗?我看到航模用的晶体好像标价都很贵,感觉挺怪的,也就是50U的晶体怎么这么贵的

网友A:
电子市场的晶体很便宜,1、2块钱一个,但一般买不到合适频率的。
接收、发射晶体插口没问题的话应该可以混用(如有倍频,可能不行),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收、发晶体不能混用;谐振频率不同;

网友C:
哈哈,如果两个频率不同那就问题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