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CM长25CM宽的船要跑40KM/H左右的话要多大的功率?

楼主(2006-08-08):
70CM长25CM宽的船要跑40KM/H左右的话要多大的功率?

因为挖了不少帖子,也找不到多少无刷的配置,但是从有刷的输入功率和转速也能大概了解到无刷用多大的电机的。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大侠。

楼主:
还有要多大的舵机呢?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跑70cm的百威 用16节3600电,约可以跑是5分钟,所以估计平均电流约是45A这样,速度为65.5km 。16*1.1*45 =792W  。

楼主:
如果是这样,普通一点无刷电机都要200多了,那我只有跑40CM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普通一点无刷电机都要200多了,那我只有跑40CM的了。

呵呵  大与小的区别哦

网友:
用LMT3080就差不多够用了~

楼主:
我这边的小河没大波浪,可能30CM的都能跑.

楼主:
A2212的最大输入功率约是11V*25A=275W*0.85=233W左右,A2814约9V*45A=405W*0.85=334W。
70cm的百威 用16节3600电,约可以跑是5分钟,所以估计平均电流约是45A这样,速度为65.5km 。16*1.1*45 =792W *0.65=514W

网友A:
提一个与无刷电机无关的话题:
我的757游艇原用的是775有刷电机(中速),准确的速度是刚过40公里(100米 手机测),由于内装一个15A汽车保险丝,正常行驶不会烧保险,船甩尾启动即烧保险。当时用的是11节3000镍氢,浆是38×1。4的,全浸状态。
如按上述推理,输出功率:
11节×1.1V(实际电压)×15A(估计最大电流)×70%(有刷电机较高的效率)=127W。
我有点怀疑127W太小,不知是否有误?

网友:
我现在玩的双380的 速度也破过10米秒

但是接受机的MOSFET管最大电流才7A
两个是14AX 9.6V=134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一个与无刷电机无关的话题:
我的757游艇原用的是775有刷电机(中速),准确的速度是刚过40公里(100米 手机测),由于内装一个15A汽车保险丝,正常行驶不会烧保险,船甩尾启动即烧保险。当时用的是11节3000镍 ...

不知对不对:16节*1.1伏*3.6安时=63瓦时,换算5分钟功率是:63瓦时*60/5=760瓦5分钟,约152瓦每分钟,152W*0.65约=98瓦左右.
大侠门快来指正呀,不然我就发歪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