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SJM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8-08):
如题
图中红线中的连接点是否应该是可以动的呢?如果可以动测螺距的时候好像没参照物了!装过的兄弟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那个地方是肯定可以动的。不过量螺距是不用这个做参照的。你的参照物是副翼杆。把副翼杆水平,于主轴成90度。就可以量螺距了。前提是副翼。摇臂。十字盘都水平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方是肯定可以动的。不过量螺距是不用这个做参照的。你的参照物是副翼杆。把副翼杆水平,于主轴成90度。就可以量螺距了。前提是副翼。摇臂。十字盘都水平平行。
但是地方可以动的话,副翼也可以动了

网友:
你是调螺距。只要副翼水平就可以。前提是斜盘。摇臂要和副翼水平。所有的机型调螺距都是这样。也都可以动。

网友:
hyx6688的意思是:螺规上沿与平衡翼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