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如果要用鎖尾陀螺儀必须要六通道以上的遥控器了, ...
是不是如果要用鎖尾陀螺儀必须要六通道以上的遥控器了,四通的不能用了?

楼主(2006-08-08):
是不是如果要用鎖尾陀螺儀必须要六通道以上的
遥控器
了,四通的不能用了? 嘿嘿

网友A:
锁尾不是关键,关键是不是双感度的,也就是陀螺仪是不是有3条引线的,只要陀螺有两条线要接在接受机上,那就必须使用6通道以上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