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到底怎么样啊

楼主(2006-08-08):
各位大虾对6EXHP的看法如何,想听听客观点的评价,新手飞电直(不是完全的新手),非常关注这款遥控,呵呵 天地飞的九通 等不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对6EXHP的看法如何,想听听客观点的评价,新手飞电直(不是完全的新手),非常关注这款遥控,呵呵 天地飞的九通 等不急了

刚买了一个,我是看了他的说明书后觉得不错才买,我以前用FF9觉得太多的功能是多余的,而这个我觉得刚刚好,应该有的都有,也是5个调整点的,只是没有图形显示,

我觉得对得起这个价

楼主:
谢谢斑竹回复~~~~

谢谢斑竹回复~~~~

网友A:
6EXHP

6EXHP的控,打了三D开关以后,倒飞电直,控会自动切换成反打的吗?(就是可以像飞普通航线那样打舵,不用时刻记得要反着打方向~!)

网友:
我是个纯新手,准备买第一个控,也看好了6EX HP的,但是我飞固定,不知道这个HP的怎么样,大家多指点指点

网友:
各位好,我也買咗這個控,將控設定CCPM十字盤模式,分別將舵機插入1.2.6的位置,打開3D開關以後,3D模式沒有反轉倒飛,是否設定錯誤,可否指點一下。

                                         謝謝先

网友:
我用这个控较长时间了

基本同意二楼的说法

四楼希望的功能没有

六楼没有错

另外,要飞3d该控要配合锁头舵螺,或使用混控电调,否则无法倒飞

个人认为,如果不是想刻意成为3D高手。该控非常适合一般航线飞行及一般3D飞行使用。实用而简明。

网友(2006-10-10):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也是新手,最近想购6EXHP(FUTABA)。我想知道你用了多少米?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EXHP的控,打了三D开关以后,倒飞电直,控会自动切换成反打的吗?(就是可以像飞普通航线那样打舵,不用时刻记得要反着打方向~!)

只有3810有倒飞开关-------大桨角,尾舵,前后  自动反向。

网友:
对比一下再说

华科尔703的出来了,性能价格比6ex强多了,北京展会上报价800一个,有个外国朋友讲品质比日本那个好

网友:
真NB,我觉得华XX就是垃圾,4号机用了以后发誓再不用华XX产品了!

网友:
6EXHP怎么价格买的
我想买!